[焊接] 求助:深圳白光BK90焊台开机显示H-E不加热

楼主(2023-06-05):
深圳白光BK90焊台开机屏幕显示H-E不加热,关机再开机短暂时间出现有加热的温度显示,连续开关机能看到屏幕显示的温度数字在上升,用手触摸手柄也感觉升温了。有个丝印T4二极管(1N4148)PCB板上的D2开路,换上也还是原来的故障,还是屏幕出现H-E,开关有短暂时间加热温度显示。求助怎么修?

网友A:
看说明书,故障代码

网友:
板上全是贴片和IC的,换板吧

网友B:
是不是手柄测温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焊台好用,我们公司买了3个,就是烙铁头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手柄测温线有问题?

手柄测温线都没问题,发热芯和温度传感器阻值都正常,单独加热温度传感器阻值有变化,板子上的主要原件基本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说明书,故障代码

不是代码的问题,代码是提示不加热,开机关机有加热的现象。

网友:
手柄没有问题吗?发热芯检测过未?

网友:
为什么这么多空焊盘啊?

网友:
确定传感器没有问题?而实际有加热,那么检查传感器到芯片的这一路

网友:
一般大多数是发热芯问题,

网友:
::这个是 传感器 长时间 没有 检测到 温度升高主控 会输出显示 H-E (heat error)换个手柄试试一般问题有一,发热问题1发热芯断开 或者短路(高频短路 功率变小)2 发热芯连接线断开3功率输出电路 控制电路出现问题二,传感器问题1传感器短路 或接反2传感器连接线路 短路3传感器 放大电路 有问题上面问题都会导致 出现H-E(heat error)

网友C(2023-12-10):
这个故障不知现在是否解决?我手上一个手柄发热芯对地阻值太小也会报HE,因为偶尔用,还没买配件,我轻敲手柄,有时能正常加温使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障不知现在是否解决?我手上一个手柄发热芯对地阻值太小也会报HE,因为偶尔用,还没买配件,我轻敲手 ...

有没可能手柄里有元件虚焊呢?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没可能手柄里有元件虚焊呢?仔细检查一下

谢谢回复,我查过手柄线路没问题,还是发热芯问题,热感应线正常,只是对地接近通路,两头阻值相近。有时敲敲发热芯,能正常使用,但经常会出问题就加温不正常,可能发热芯内部绝缘不好对外壳短路。

网友:
换个发热芯试试

网友E(2024-01-11):
我的BK2000也不加热,开机几秒钟后就显示H-E,还没找到故障点

楼主(2024-06-21):
已修好多日,是R33下面的点胶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BK2000也不加热,开机几秒钟后就显示H-E,还没找到故障点

只要高频加热芯没问题,最主要还是找温度传感器线路方面的元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