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欣赏一下德国高美测的翻盖万用表METRA port 40

楼主(2023-06-05):
网友淘了一个德国高美测的翻盖万用表,说是不开机,让我修一下!我看到有个电源开关,赌电源开关坏了。
收到后,发现这个电源开关不是独立开关,而是靠两个弹片压到主板触点上,把弹片整了一下形,打开开关后有声音!但是屏不亮!然后又检查发现屏排线脱落了!网友翻车上岸了!不知道他多少钱收的,大概应该是捡漏了,虽然这表不咋好用,但是,还是有收藏价值!
这表有几个有意思的地方
1.电流档大电流挡小电流共用一个插孔,但是没有继电器切换啥的,不同量程内阻却不同,猜测靠一些管子切换?不太懂这个!
2.二极管输出电压高达8V以上,量程也超过5V了。这个手持表里不多见!
3.用了个“空开”当保险???

用料做工是真不错,别的就不说了,用起来挺难用的,速度很慢!屏幕角上有凹槽设计,合上后会自动把电源开关关闭!实现合盖硬关机!带USB接口,可以和电脑联机!简单搜了一下资料,咋都是跟汽修有关的!

楼主:
国产表有些还宣称什么镀金沉金! 看看德国表,这才叫金灿灿!国产那个是不是真有金,我都有怀疑!

网友A:
第一次见用空开做保险的,舍得用料啊,这玩意不得5位数啊,光空开起码几百了,赚翻了

网友:
你又修好了

品相不错,没有牛屎,元件真下本啊

网友:
这表非常新,感觉是近几年的产品,用料做工是真不错,100以内收的话是相当的值

网友:
我去某鱼翻了下,这个牌子的万用表均价要1w以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用空开做保险的,舍得用料啊,这玩意不得5位数啊,光空开起码几百了,赚翻了 ...

那应该是一个转轴开关。

网友:
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主要还是看好不好用,不过这种形式的万用表应该属于高端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应该是一个转轴开关。

没有,那个应该是跟保险串在一起的断路器,可以自恢复

网友:
外表看着挺山的

网友:
老外的板子看着就舒服养眼,元器件看上去也好看,欧式大美女

网友:
高美还是那个看样子,所有元器件都排布在田字格里面,典型的宁愿布线乱,也要元器件整齐,横平竖直永远上下左右对齐,福禄克自从87v的第一个pcb版本吃亏之后是宁愿pcb杂乱也要信号达标,

网友:
电路板赏心悦目,和艺术品一般!

网友:
做工确实很牛X

网友:
真沉金板. 接触好不生锈.

网友:
这做工,国产表差的远着呢。

网友:
双金属片过流保护开关用在万用表上还真是第一次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