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剃须刀怎么无损拆卸换电池?谢谢

楼主(2023-06-05):
老爸出差专用剃须刀,一年只出差2-3次,长时间不用,电池饿死了,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剃须刀怎么无损拆卸换电池?谢谢

网友:
加热,后胶分离 里面有惊喜

网友:
这个是用胶粘一起可能性很大用一楼的方法

网友:
大力出奇迹  先撕掉铭牌

网友:
自古一楼是真相,加热试一下。

网友:
吹风机加热,把底部的铭牌拆掉,然后里面有螺钉的。

网友:
这个好用吗

网友:
有些电子产品就是一次性的

网友:
上面都说了,这种产品拆过一般也会留下痕迹,自己用不是卖的不要要讲究

网友:
这个好便捷

网友:
这么简单,根本就不需要问的,尾部充电口那里是个贴纸,里面有螺丝,加热一下,拿刀片掀起来就无损了

网友:
开关处贴纸拆掉,可能有螺丝

网友:
也买过一个类似的,下面没贴纸,直接能看到螺丝。

网友:
给换个松下往复式电池款,遇到活动5-60元

网友:
买个飞利浦电池的 出差用合适

网友:
底部是一张贴纸,撕下来会有两颗螺丝,拧开就可以把整个推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