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晒一个琢美4300电磨拆机

楼主(2023-06-05):
之前已经补过了DREMEL-4000的拆机。这边再晒一个4300的拆机。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4300和4000主要的区别就是带了这个led灯,这个灯在我们黑暗环境下工作很有帮助。但是这个灯只有在4300以上的型号才有。目前有线版本的行货也就只有4300有了。

电磨的正面,行货的防伪标不可少。

琢美的Logo,依然是黑、灰、蓝的配色。

设备的铭牌,220V行货。转速是5000转~35000转。

拆掉5个螺丝,拆掉碳刷+碳刷盖,就可以卸掉半边。打开以后看到定子,转子和电路板

卸掉调速开关上面的挡板,拆掉开关连接件,卡扣

卸掉末端的两个螺丝以后整组拿出来。

最贵重的部分电路板和碳刷架子+保险丝。这里的主开关和4000的型号不一样了,4000型号的开关是特别小的微动的那种。

碳刷架部分,塑料的,但是要比4000型号的好,至少看上去不是几根电线随便插插的那种。

调速开关和保险丝。

左边的是4000的转子,右边的是4300的转子。就是末端的那个橡皮扣大小差别,可以通用。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

晒一个拆机的全家福,这里没有看到定子和转子。

这个是拿回来的时候定子和转子刚拆下来时候的样子,有点惨不忍睹。但所幸的是万用表测下来都是好的。

使用3000的琢美电磨+钢丝刷,然后配合妹子抛光指甲的那种砂纸,用点时间精力慢慢打磨,最后也能打磨出锃亮的效果。只是很多时候没有人愿意花时间去做这个。
不过么玩工具是一种乐趣,使用顺手的工具更是一种乐趣。

网友:
220V供电,力度充足!

网友A:
漆包线有些变色,网上应该能配到新的定转子,省的绕组漏电短路。

网友B:
“就是末端的那个橡皮扣大小差别,可以通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是装错过

网友C:
定子竟然是焊接的?

网友D:
同心度怎么样?还有就是噪音大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末端的那个橡皮扣大小差别,可以通用。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这是装错过 ...

一枝独秀

网友:
一看就是品牌的正经货,不过现在是不是已经开始追求无刷电机了?

网友:
这种可以干大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漆包线有些变色,网上应该能配到新的定转子,省的绕组漏电短路。

哪有那么简单的事情?不管是任何一款的转子,没有200以上你都买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同心度怎么样?还有就是噪音大不大?

同心度很好,声音很轻。但是感觉电刷声音有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定子竟然是焊接的?

你说的是碳刷架子么?定子拿到的时候是惨不忍睹。

网友E:
两个转子的散热风扇直径明显不一样,也能通用?那外壳尺寸应该一样
还有,这两个型号,定子线圈接头还有3000型那种容易震动折断的缺陷吗?

网友:
正货,看着挺不错的样子

网友:
手长得挺秀气

网友:
定子惨不忍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两个转子的散热风扇直径明显不一样,也能通用?那外壳尺寸应该一样
还有,这两个型号,定子线圈接头还有300 ...

是的,的确是大小不一样,但是的确通用,我已经试过了。
定子线圈街头的问题么,我没遇到过,但是还是可以预防,打胶就好。

网友F:
这货可以切老电脑机箱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货可以切老电脑机箱吗

绝对是可以的,我也是有计划要把我的电脑改成透明的。
但是年纪大了,现在有事情慢慢做吧。
我现在连机箱里面的定制线都还没弄好。

网友:
牌子的就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