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8266_micropython] 使用mqtt协议控制esp8266nodemuc的led

楼主(2023-06-05):
本贴使用mqtt协议控制esp8266板子上的led灯,为后续控制继电器做功能验证。

软硬件准备: mosquitto(mqtt 服务器), 刷有micropython固件的esp8266。
安装mosquitto
<pre>
# linux环境shell操作如下
apt install mosquitto-dev
echo "port 1883" >> /etc/mosquitto/mosquitto.conf
echo "protocol mqtt" >> /etc/mosquitto/mosquitto.conf
echo "allow_anonymous yes" >> /etc/mosquitto/mosquitto.conf
systemctl start mosquitto
systemctl enable mosquitto
</pre>

ESP8266代码如下,代码结构请参考图片
main.py
<pre>

import umqtt.simple import MQTTClient
import urequests as requests
import network
from machine import Pin
import time
import ujson

led=Pin(2,Pin.OUT)

def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wlan = network.WLAN(network.STA_IF)
  wlan.active(True)
  wlan.connect(ssid, password)
  while True:
    if not wlan.isconnected():
      time.sleep_ms(2000)
    else:
      print('connected to network')
      led.off()
      break

def sub_callback(topic, msg):
  msgStr = msg.decode()
  print(msgStr)
  print(msgStr.replace('\"','\''))
  msgObj = ujson.loads(msgStr)
  if(msgObj['target_esp'] != mqttClientId):
    print("not the device")
    return
  print(msgObj['led_status'])
  if(msgObj['led_status'] == "on"):
    led.off()
  elif(msgObj['led_status'] == "off"):
    led.on()
  else:
    print("unknow led's status "+msgObj['led_status'])

if __name__== '__main__':
  ssid='FAST_20CC'
  password='409409409'

  mqttServerIP='192.168.1.113'
  mqttServerPort=1883
  mqttClientId='esp0001'
  mqttSubTopic=b'espiot'

  connectionWifi(ssid, password)

  client = MQTTClient(mqttClientId, mqttServerIP, mqttServerPort)
  client.set_callback(sub_callback)
  client.connect()
  print('mqtt client connected')
  client.subscribe(mqttSubTopic)
  while True:
    client.wait_msg()

</pre>

simple.py
<pre>

# simple.py
import usocket as socket
import ustruct as struct
#from ubinascii import hexlify

class MQTTException(Exception):
    pass

class MQTTClient:

  def __init__(self, client_id, server, port=0, user=None, password=None, keepalive=0,ssl=False, ssl_params={}):
    if port == 0:
      port = 8883 if ssl else 1883
    self.client_id = client_id
    self.sock = None
    self.addr = socket.getaddrinfo(server, port)[0][-1]
    self.ssl = ssl
    self.ssl_params = ssl_params
    self.pid = 0
    self.cb = None
    self.user = user
    self.pswd = password
    self.keepalive = keepalive
    self.lw_topic = None
    self.lw_msg = None
    self.lw_qos = 0
    self.lw_retain = False

  def _send_str(self, s):
    self.sock.write(struct.pack("!H", len(s)))
    self.sock.write(s)

  def _recv_len(self):
    n = 0
    sh = 0
    while 1:
      b = self.sock.read(1)[0]
      n |= (b & 0x7f) << sh
      if not b & 0x80:
        return n
      sh += 7

  def set_callback(self, f):
    self.cb = f

  def set_last_will(self, topic, msg, retain=False, qos=0):
    assert 0 <= qos <= 2
    assert topic
    self.lw_topic = topic
    self.lw_msg = msg
    self.lw_qos = qos
    self.lw_retain = retain

  def connect(self, clean_session=True):
    self.sock = socket.socket()
    self.sock.connect(self.addr)
    if self.ssl:
      import ussl
      self.sock = ussl.wrap_socket(self.sock, **self.ssl_params)
    msg = bytearray(b"\x10\0\0\x04MQTT\x04\x02\0\0")
    msg[1] = 10 + 2 + len(self.client_id)
    msg[9] = clean_session << 1
    if self.user is not None:
      msg[1] += 2 + len(self.user) + 2 + len(self.pswd)
      msg[9] |= 0xC0
    if self.keepalive:
      assert self.keepalive < 65536
      msg[10] |= self.keepalive >> 8
      msg[11] |= self.keepalive & 0x00FF
    if self.lw_topic:
      msg[1] += 2 + len(self.lw_topic) + 2 + len(self.lw_msg)
      msg[9] |= 0x4 | (self.lw_qos & 0x1) << 3 | (self.lw_qos & 0x2) << 3
      msg[9] |= self.lw_retain << 5
    self.sock.write(msg)
    #print(hex(len(msg)), hexlify(msg, ":"))
    self._send_str(self.client_id)
    if self.lw_topic:
      self._send_str(self.lw_topic)
      self._send_str(self.lw_msg)
    if self.user is not None:
      self._send_str(self.user)
      self._send_str(self.pswd)
    resp = self.sock.read(4)
    assert resp[0] == 0x20 and resp[1] == 0x02
    if resp[3] != 0:
      raise MQTTException(resp[3])
    return resp[2] & 1

  def disconnect(self):
    self.sock.write(b"\xe0\0")
    self.sock.close()

  def ping(self):
    self.sock.write(b"\xc0\0")

  def publish(self, topic, msg, retain=False, qos=0):
    pkt = bytearray(b"\x30\0\0\0")
    pkt[0] |= qos << 1 | retain
    sz = 2 + len(topic) + len(msg)
    if qos > 0:
      sz += 2
    assert sz < 2097152
    i = 1
    while sz > 0x7f:
      pkt = (sz & 0x7f) | 0x80
      sz >>= 7
      i += 1
    pkt = sz
    #print(hex(len(pkt)), hexlify(pkt, ":"))
    self.sock.write(pkt, i + 1)
    self._send_str(topic)
    if qos > 0:
      self.pid += 1
      pid = self.pid
      struct.pack_into("!H", pkt, 0, pid)
      self.sock.write(pkt, 2)
    self.sock.write(msg)
    if qos == 1:
      while 1:
        op = self.wait_msg()
        if op == 0x40:
          sz = self.sock.read(1)
          assert sz == b"\x02"
          rcv_pid = self.sock.read(2)
          rcv_pid = rcv_pid[0] << 8 | rcv_pid[1]
          if pid == rcv_pid:
            return
    elif qos == 2:
      assert 0

  def subscribe(self, topic, qos=0):
    assert self.cb is not None, "Subscribe callback is not set"
    pkt = bytearray(b"\x82\0\0\0")
    self.pid += 1
    struct.pack_into("!BH", pkt, 1, 2 + 2 + len(topic) + 1, self.pid)
    #print(hex(len(pkt)), hexlify(pkt, ":"))
    self.sock.write(pkt)
    self._send_str(topic)
    self.sock.write(qos.to_bytes(1, "little"))
    while 1:
      op = self.wait_msg()
      if op == 0x90:
        resp = self.sock.read(4)
        #print(resp)
        assert resp[1] == pkt[2] and resp[2] == pkt[3]
        if resp[3] == 0x80:
          raise MQTTException(resp[3])
        return

  # Wait for a single incoming MQTT message and process it.
  # Subscribed messages are delivered to a callback previously
  # set by .set_callback() method. Other (internal) MQTT
  # messages processed internally.
  def wait_msg(self):
    res = self.sock.read(1)
    self.sock.setblocking(True)
    if res is None:
      return None
    if res == b"":
      raise OSError(-1)
    if res == b"\xd0":  # PINGRESP
      sz = self.sock.read(1)[0]
      assert sz == 0
      return None
    op = res[0]
    if op & 0xf0 != 0x30:
      return op
    sz = self._recv_len()
    topic_len = self.sock.read(2)
    topic_len = (topic_len[0] << 8) | topic_len[1]
    topic = self.sock.read(topic_len)
    sz -= topic_len + 2
    if op & 6:
      pid = self.sock.read(2)
      pid = pid[0] << 8 | pid[1]
      sz -= 2
    msg = self.sock.read(sz)
    self.cb(topic, msg)
    if op & 6 == 2:
      pkt = bytearray(b"\x40\x02\0\0")
      struct.pack_into("!H", pkt, 2, pid)
      self.sock.write(pkt)
    elif op & 6 == 4:
      assert 0

  # Checks whether a pending message from server is available.
  # If not, returns immediately with None. Otherwise, does
  # the same processing as wait_msg.
  def check_msg(self):
    self.sock.setblocking(False)
    return self.wait_msg()

</pre>

使用mosquitto_pub及mqttx进行测试

代码结构

代码结构

熄灭

熄灭

点亮

点亮

mosquitto_pub点亮

mosquitto_pub点亮

mosquitto_pub熄灭

mosquitto_pub熄灭

网友A:
esp8266还是arduino的代码资源比较多。

网友B(2023-10-03):
楼主仔细讲讲,mqtt怎么布置,让我这小白学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仔细讲讲,mqtt怎么布置,让我这小白学学啊

自建的话,详读 安装mosquitto ,或者百度。
使用公共服务的话,建议百度 免费的公共 MQTT 服务器。

小白建议使用第二种,缺点是路由器要能上网。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8266还是arduino的代码资源比较多。

是的,所以想为论坛留下点micropython的资料。

网友C:
推荐tasmota,比较傻瓜式
https://github.com/tasmota/tasmotizer/releas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tasmota,比较傻瓜式
https://github.com/tasmota/tasmotizer/releases

copy,神器。
micropython 不能像 arduino一样编译出固件,使用这个就可以批量部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