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电动工具电池新用途,危不危险?

楼主(2023-06-06):
以前我分享过一个经验:
       在锂电包内加稳压二极管串联LED,让锂电池3个月左右缓慢放电到3.8v,以保护闲置电池的寿命。

       几年过去了,我朋友们当初撸到的便宜电板手、角磨机电池,都已经坏掉了。
       而我的电池目前还能正常使用,就是得益于:没有长期满电存放。

今天分享个经验:
       路由器、光猫是12v工作电压的,实测多在11.5v。
       加个插头,直接把12v锂电池包并联插上去,供路由器和摄像监控做后备电源。
              日常兼做后备电源,停电时给路由器做后备电源。
              需要用电动工具时拔下来插工具上用,用完又长期插回去
                     大约有85%的电量,轻量家庭使用基本够用,不用提前去充电。
                     离最高电压12.6v还差0.9v,电池不是处于最满电状态,内部晶体不会过度活跃,老化速度就比较慢。
        开关电源都有过流保护,没电的电池插上去后,充电电流不会大于变压器可输出电流 - 路由器消耗电流。
        充电电流实测大概0.5~1A左右,且不影响路由器工作,因为路由器工作电压是宽电压的。
        这样比专门买UPS,工作效率更高,且不用额外花钱。

如果你的路由器电源不是软保护的,那就要按照qrut老师这篇帖子改一下。我家里两个小电源都能直接使用。
更高电压的电池,就要灵活处理,可以用一个85%电压的充电器 + 12v降压模块,也能做路由、监控的后备电源。
所以这只是一个思路,盘活且保护闲置工具电池。

问题来了:
       大家认为,电动工具电池,长期处于85%浮充状态,会不会有万一的机会发生自燃导致火灾?
       火灾是很危险的,必须反复充分考虑都不为过。
       很多电动工具锂电包内还没有均衡电路,有没有可能一个电池过充导致爆炸?
       其实有均衡电路也不行,我就试过长时间均衡,烧掉了均衡电阻,最后电池坏了。市面板子的均衡电阻根本没有设计散热。
       如果你认为浮充工具电池有火灾风险,那么平时给工具电池充电时有担心过吗?
       市面买的UPS也是锂电池,也是长期浮充,会有自燃风险吗?

网友A:
不是外出用的话我现在是宁愿用有线的了

网友:
市面买的UPS不是是锂电池。

网友B:
想法不错,我也曾想过这么去干,但现在用电实在太稳定了,几年都碰不到一次停电,而且停电可以用4G、5G流量,现在流量又用不完,让我失去动机给路由器、光猫加UPS,而且手头上都有两个成品12VUPS,都没用上,还是担心多个环节多个耗电,多个火灾风险,毕竟路由器、光猫是7X24小时工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我也曾想过这么去干,但现在用电实在太稳定了,几年都碰不到一次停电,而且停电可以用4G、5G流量 ...

+1,从未停电

网友:
为了保护锂电,让简单的锂电组长久在线运行增加产生危险的隐患不值得。

网友:
红包薅了些模块,接上20V的锂电真香。有固定12V的和手机快充模块,唯一缺陷就是大有电池没有电压低自动断电的功能

网友:
这个应该还是有一定的风险的。电池放坏了,买电池自己更换就行,坛子里混的应该都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法不错,我也曾想过这么去干,但现在用电实在太稳定了,几年都碰不到一次停电,而且停电可以用4G、5G流量 ...

对的,城市里难得停一次电

网友:
电池坏,除了自身体质差以外!

1.亏电饿死一半以上!
2.长期使用后, 容量有所不一致, 反复充放电后各组间电压不同, 这个时候迫切需要均衡。   一般的电池不无均衡的,第一串容易最先坏掉。
3.电池主要看体质,其次看运气!

网友:
现在的UPS里的电池都是铅酸电池,很少看到是锂电池的,因为UPS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外接正常供电,边给电池充电,边逆变为后面的设备供电;当外接电源断电时,电池停止充电,电池直接逆变为后面的设备供电。

网友:
现在市政太阳能监控和路灯都是锂电池组了,还都是拆机的,基本没事...起火的报道比特斯拉刹车失灵的还少

网友:
锂电池成了危险品?

网友:
电池包一直挂着反而更危险,锂电不是铅酸,安全性差点,最好不要一直充电

网友:
锂电什么时候得升级一下了,感觉都锂了好多年了

网友:
去年还是前年,长沙的一个移动的机房起火原因就是锂电池的UPS问题,火灾安全性还是低于铅酸电池的。

网友:
楼主住的小区停电了,还有网络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外出用的话我现在是宁愿用有线的了

对,我一直买电动工具,都是首选220V的。只要有电到的地方插上就能用。即使线不够长,临时D个插排,易过吃糖。。。

网友:
如果打算一直处于充电作为后备电源,我建议还是用个12V的铅酸吧,安全第一,价钱又低,还有居民现在停电机会非常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