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改个键盘灯珠,上班用就更低调啦

楼主(2023-06-06):
拼夕夕面的全新库存E元素装甲车7200二代彩虹青轴机械键盘,之前用过一代,口字轴,这次买的二代是十字轴,更方便更换键帽了。彩虹光办公用有点扎眼,换灯珠,之前请教大神坛友,直接下单1206白色反贴灯珠,
灯珠买回来了。两块钱50个,还包邮,一次买了150个

加工烙铁头,方便拆灯珠,

开工,逐个换一遍

换完测试下

期间有两个灯珠不亮,不知是本身质量问题还是焊接导致损坏,整体还算可以。
来张换之前的参考图,这是之前的一代,键帽打油了,口字轴,没有配套得兼容键帽,没法更换。

换完之后,跟切割罗技845对比下,颜色偏冷白,整体一致性还不错。

成本,灯珠150个   6块钱包邮,还剩下不到40个,除去两个不亮的,其他一次换好,没有返工,拆下旧的收起来,留作备用,或者以后再扔掉。键盘不到120包邮,生产日期是2018年的,这键盘手感很舒服,比罗技845好用,原价跟845差不多。845可以退休挂咸鱼了。

网友A:
楼主1206反贴灯珠2块钱50个在哪里买的?我只找到了一家正贴的,是买回来再用镊子把脚掰直焊的。而且我不是全换,换的颜色和原来的颜色不一样,新的反而没有旧的量

网友B:
库存全新,120元性价比不错啊,改的不错,我也不喜欢太花俏,请问整套换灯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1206反贴灯珠2块钱50个在哪里买的?我只找到了一家正贴的,是买回来再用镊子把脚掰直焊的。而且我不是 ...

看我第一张图,有店铺名字   欧贝顿旗舰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库存全新,120元性价比不错啊,改的不错,我也不喜欢太花俏,请问整套换灯需要多长时间? ...

大约两个下多小时,我换的慢,换完一排测试一下,其实可以全部换完一起测试,打磨烙铁头费时间,其他挺简单的,比想象中的简单多了

网友:
这个轴用着好用吗

网友:
干得不错,个性十足。

网友:
我的845用习惯了还挺好,打字爽。

网友:
9块钱买的轴板,自己选轴自己做键盘活着做成热插拔更好

网友C:
用了多少年键盘还不会盲打?

网友:
还是K845好,更适合商务办公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了多少年键盘还不会盲打?

我也是不会盲打,晚上打字不方便。有个带背光的键盘很实用

网友:
机械键盘时间长了容易连击啊

网友:
盲打,数字和符号摸不准。因为按键刚好在两个手指之间,如果是纵向排列就可以很准。
刀头粘点锡就能带下灯珠了吧

网友:
手工不错,价格美丽

网友:
换灯很费时啊,100多个

网友:
很有个性,多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我第一张图,有店铺名字   欧贝顿旗舰店

搜到了,没想到我也是在这家买的,只是没找到他家反贴灯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