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了一个三五十块钱的,最便宜的网络收音机

楼主(2023-06-06):
几年前买的一台网络收音机,使用还不错,才三五十块钱,支持本地FM收音,连接手机蓝牙播放,还支持插内存卡播放,最重要的是,支持连接wifi和手机热点联网播放网络电台。使用3节14500锂电池,支持C口充电,。闲了拆了一探究竟!

网友A:
价钱不贵功能多,面板上的新闻,文艺,都市,音乐指的是什么,特定节目吗

网友:
三节理电池 可以听几天了。三节理电池 可以听几天了。三节理电池 可以听几天了。三节理电池 可以听几天了。

网友:
广播电台支持。

网友B:
支持编辑网络电台吗?

网友:
价钱不贵功能多,还不错。

网友:
几年前的不贵功能还多,不错

网友:
类似的网络收音机,手里也有一台,话说这种类型的喇叭音质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价钱不贵功能多,面板上的新闻,文艺,都市,音乐指的是什么,特定节目吗 ...

就是把新闻类的节目放在一起,按下相关的键,就可以选择听中央、直至各省的省台的新闻节目、音乐台节目、交通台节目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编辑网络电台吗?

我也想知道,,,

网友:
这个东西,约等于一个小音箱,加一个旧智能机。

网友C:
就这么几个按钮怎么输入WiFi密码呢?需要用app吗

网友:
还行,喇叭估计声音不错

网友:
网络电台~这不错!

网友:
这个怎么连接WiFi呢?

网友D:
能联网的比较少见。也好奇怎么输入wifi密码

网友:
拆过类似的机器

网友:
网络收音机功能还挺 多,喇叭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联网的比较少见。也好奇怎么输入wifi密码

需要手机同时打开蓝牙,估计是通过蓝牙把wifi密码传到收音机里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这么几个按钮怎么输入WiFi密码呢?需要用app吗

扫描微信小程序,估计是蓝牙把密码传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