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小米指纹门锁适配霸王锁体

楼主(2023-06-06):
不买指纹锁你都不知道锁体还有这么多规格,如我家的门锁是这样的,一装上就感觉比人家的锁体要大,当时也没去关注它。

看好了小米1s,一问客服,默认锁体是标准款,装是可以装,需要适配霸王挡片,且安装好后天地勾就失效了

那么啥叫霸王锁体呢,如下图,这叫霸王锁体

这也叫霸王锁体

那么啥又叫标准锁体呢,如下图

可以看出,霸王锁体比标准锁体要大了一圈,但是开门孔,锁芯孔,还有反锁孔,位置都是不变的,变的就是尺寸和锁舌。
而小米所谓的改装,就是把标准锁体,换了一个大的挡片,假装霸王锁体使用,其实内心还是标准锁体,当然最重要的是标准锁和霸王锁天地勾位置不一样,所以改装后天地勾只能拆除。

那么小米有默认就是霸王锁体的指纹锁吗,问了客服回答没有。
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咸鱼转了一圈,不少卖小米霸王锁体的,甚至还有卖原装未拆封的霸王锁,这就奇了怪了,再经查询,发现小米几年前做过一批霸王锁体的指纹锁,但是后来就停产了,至于原因也没人说清楚,有人说因为销量少,赚不到钱,也有人说是合作的生产厂家倒闭了,总归后来就都变成了标准锁体改装霸王挡片。

对于我这种强迫症患者,是绝对不能容忍标准锁体假装霸王锁的。那么问题来了,我想买一个标准1S锁,然后再淘一个霸王锁体,二者能不能适配起来,首先,二者的三个孔位置是相通的,二者的电气插头看起来也是一模一样的,如下图

怕的就是内部功能不一样,不知道有安装过小米指纹锁,特别是安装过霸王锁体的朋友能不能来回答一下。

网友:
还以为是改装成功的呢,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A:
霸王锁体机械复杂,还要挂天地勾,会导致锁体运行非常耗电。有些人接受不了,而且还不懂,还会搞成小米指纹锁太费电的舆论。所以小米后来就慢慢取消了霸王锁体的指纹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霸王锁体机械复杂,还要挂天地勾,会导致锁体运行非常耗电。有些人接受不了,而且还不懂,还会搞成小米指纹 ...

天地勾是靠的人力开关(把手上提,天地勾开启),跟锁体应该没关系把,锁体的电力消耗就是连接外把手和转轴的离合器,其他应该都是人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地勾是靠的人力开关(把手上提,天地勾开启),跟锁体应该没关系把,锁体的电力消耗就是连接外把手和转 ...

小米标准锁体也不支持挂接天地勾,这也是我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更换智能锁的原因

网友C:
带着两根大铁棒子一起动,肯定非常消耗电力,电机应该也是特质的大功率电机,否则开门时间太慢,耗电是肯定的,其次天地钩卡壳或者什么情况造成无法开锁的话也会使得小米背锅,以其一直被骂不如直接淘汰!

网友D:
这是小米X的安装说明,还好我的入户门是普通指纹锁,没有天地钩!

网友:
看着还挺复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天地勾是靠的人力开关(把手上提,天地勾开启),跟锁体应该没关系把,锁体的电力消耗就是连接外把手和转 ...

你说的是最早期的指纹锁,属于半自动指纹锁。稍晚点的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人力干预开门,只要指纹识别就开门了。带天地勾的要比不带的耗电多很多,而且即使是带天地勾的,安装的时候也是推荐拆除(商家小伎俩,怕费电和中间卡壳)。所以后来基本都不做带天地勾的锁体。不过也有一些坚持在做,越来越少了。

网友:
秘籍恐惧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小米X的安装说明,还好我的入户门是普通指纹锁,没有天地钩!

全自动的锁体不支持天地勾,带把手,且是标准锁体是支持天地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带着两根大铁棒子一起动,肯定非常消耗电力,电机应该也是特质的大功率电机,否则开门时间太慢,耗电是肯定 ...

你说的是全自动的锁,手动指纹锁只是离合动作耗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最早期的指纹锁,属于半自动指纹锁。稍晚点的都是全自动的,不需要人力干预开门,只要指纹识别就 ...

不喜欢那一种,我还是喜欢带把手的

网友:
买了2个小米指纹锁1S,都是这样的,天地钩失效,关门记得上提把手,把大锁锁住就行了。

网友E: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分两种,一种半自动,解锁的是把手和锁芯的离合,解锁后要人转动把手带动锁芯开锁,这种省电还不用考虑门锁及天地钩的阻力,但难实现多段锁。一种全自动,解锁后通过电机带动锁芯解锁,费电还要考虑门锁及天地钩的阻力,锁位置没装好门比较紧的时候也会增加阻力。也看了一段时间的指纹锁,6楼说的就是大部分全自动厂家都取消的天地钩的原因,问过几家说也能装的,但估计效果不能保证。所以也一直没下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米标准锁体也不支持挂接天地勾,这也是我一直迟迟下不了决心更换智能锁的原因 ...

之前装的2把  都是天地钩正常使用的

网友:
3楼说的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工作原理上来说分两种,一种半自动,解锁的是把手和锁芯的离合,解锁后要人转动把手带动锁芯开锁,这种省 ...

打了小米安装师傅的电话(当然他别的品牌也装),得到答案:确实是小米以前做过霸王锁,后来就不做了,因为质量差,返修高,又问了自己买霸王锁体能不能适配,答不保证适配,建议别试。然后让师傅推荐一款支持霸王锁体的指纹锁,师傅推荐了某迪仕。
jd看了一下这个牌子的锁,型号不少,把手款都能支持霸王锁天地勾,可以直接拍霸王锁体,比标准锁体贵150元,也可以拍标准锁体,然后再加150元升级成霸王锁体(标准锁体要归还),这就说明除锁体外,门上装的机构是通用的。
现在看来用普通锁体换霸王挡板假装霸王锁,真是实实在在恶心。

网友:
我家防盗门是盼盼,也不属于标准锁体

网友:
说下实际使用感受, 买的小米的霸王锁体的那一批, 19年安装使用至今,无异常问题。属于半自动吧,原装电池3年多了才换过一次电池,很省电, 出门就是记得上提反锁, 天地钩不受影响。楼上已经说了不少, 其实大部门的天地钩指纹锁都支持的, 只是后续出现问题后, 都会归到指纹锁, 厂家维护成本和投诉增加,天地锁需要的力度相对较大些, 使用半自动的能感觉到天地钩的力度,不正常就及时检查天地锁是不是变形或者卡东西了。
防盗门有天地钩, 就是自身增加一种安全系数,取消或者不用,我觉得就不太值得。
霸王锁体成本就要比标准的高不少, 看体积和锁舌数量就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