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新做的简约版6串平衡充

楼主(2023-06-06):
新做的简约版6串平衡充,可充1-6串电池,db9输出接线增减一下就行。闲置的5V电源拆了,板面有点乱,统一的电源会好看些。
过程略过,加个接线图,有看不懂的。

网友:
这风格,真。。。。有个性。。。。。。

网友:
我以前想DIY一个电瓶车电池的时候想过,闲鱼上拆机的5V电源几块钱一个搭配TP4056,不过我的想法是做17串的平衡充,工作量太大了就没实施

网友:
没看到怎么接电池,不是很理解,是每节单独充电吗?

网友A:
加个散热 片或风扇 就更好了

网友:
结构很漂亮~~~
赞!

以前,
老万家0.48元的充电器,不到20个器件可以跑2.4A,小巧实用,可惜下架了

网友B:
用串口接口接电池?

网友:
简单粗暴。220 转 5V 5V转锂电充电。便宜好用,充电电流1A?

网友:
我记得当年6串平衡充电器的那个帖子很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串口接口接电池?

对的,不拘一格,用航空插头也行,不过这个地方要9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散热 片或风扇 就更好了

帐篷结构就有利于散热

网友:
一个电源充 一节电池?

网友:
全独力的 不错。反正垃圾板现在20w 3元以内可以买到。5V1A的现在不合算了。

网友:
你这叫......简约,拿家元走人

网友:
个人觉得蛮漂亮,准备做一个二节的平衡充,参考学习。

网友:
这个速度是不是慢了一些,另外4056跑满电流的话,散热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
有直接输出恒流4.2V的开关电源板,可以直接充。用上TP4056就效率降低了

网友C:
怎样接线呢?电子变压器的输入端并联在一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样接线呢?电子变压器的输入端并联在一起吗?

电源输入端是接一起的,输出端分别接模块

网友:
前些天也做了一个4串平衡充,是用的12V转5V的DC-DC模块+40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