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利用文氏管效应 用小水泵给鱼缸增氧

楼主(2023-06-06):
不喜欢增氧泵的噪音,也不喜欢增氧泵的管线乱走,直接用水泵增氧吧,利用文氏管效应。

一个12福5娃的直流水泵

出水口内径大约6mm,外径大约9mm,水流够急,不打算再做缩口。

一段硅胶管,管壁上开一些小孔,套在进水口上,减小进水口负压,以免吸住小鱼。

另取一段硅胶管,开一小口。

插入小管作为进气管。

全部组装完毕。

效果非常不错,水深达到40cm,进气依然很好,只是近端气泡有点大。

远端微小的气泡,气泡越小增氧效果越好。

将进气管堵一部分以调节进气量,近端气泡会小很多。

进气量再调小点,近端气泡更细,效果更好。

湖里捞的小野鱼,养了两年了,鱼的名字叫鳑鲏,很漂亮的一种淡水鱼。

楼主:
鱼缸太大了,160*70*40cm

这就是鳑鲏

网友:
这水养的不错!草也长的好

网友:
鱼缸太大鱼太小

网友A:
其实你这种小水泵把进气管放在进水口增氧效果更好,气泡会被叶轮绞碎。
一般的增压泵不这么干是因为进水口太大没流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种小水泵把进气管放在进水口增氧效果更好,气泡会被叶轮绞碎。
一般的增压泵不这么干是因为进水口 ...

那样水泵易坏

网友:
这个潜水泵挺不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种小水泵把进气管放在进水口增氧效果更好,气泡会被叶轮绞碎。
一般的增压泵不这么干是因为进水口 ...

把空气引进叶轮水泵坏的更快。

网友:
你这个水泵增氧很不错啊?我的水面下10CM就没有气泡了。

网友C:
mark : 文氏管效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其实你这种小水泵把进气管放在进水口增氧效果更好,气泡会被叶轮绞碎。
一般的增压泵不这么干是因为进水口 ...

进水口进了空气水泵直接就罢工了,偶尔进一个气泡还好,连续进空气就罢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mark : 文氏管效应

伯努利原理

网友:
鱼缸增氧可以和过滤结合在一起,水打到高处过滤后再慢慢流回,增大水与空气接触面积,一举两得

网友:
这么大的缸鱼少了点

网友:
利用管道内水的流速差,使气泡相互碰撞?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进水口进了空气水泵直接就罢工了,偶尔进一个气泡还好,连续进空气就罢工了! ...

不会的,不要和一般的离心泵混为一谈,首先水泵是在水下,其次进水口没有流速也进不了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空气引进叶轮水泵坏的更快。

确实,理论上空泡效应对叶轮的侵蚀更大,但实际上进气口处也有空泡效应,也没见过哪个增氧泵进气管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鱼缸太大了,160*70*40cm

搞个溪流缸 养桂鱼啊。搞个溪流缸 养桂鱼啊。搞个溪流缸 养桂鱼啊。

网友:
有了理论基础的 DIY   一飞冲天

网友:
水草长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