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几毛钱薅的钥匙扣灯,到手拆开看看

楼主(2023-06-06):
前些天船长 @8139 拍电报又有车了,0.9元的羊毛钥匙扣灯,领券后再抵扣618的几毛钱红包,到手0.5元,用了两个号薅了两个,想着回来拆电池也合适。

到手后

廉价的盒子

侧面

说明书和充电线

两个一起合影

正面,cob灯板, 有个钥匙扣 右上角好像还能启瓶盖

反面中间有个磁吸

还有个支架

可以立着放

侧面c口充电和充电指示

另一面是开关,短按60%亮度,再按30%亮度,再按没用的爆闪,长按是强光档。

测下充电电流,200ma-300ma出头,为啥不是个定值,后面会说。

撬开后

灯板被一块儿泡棉支撑,用的30并cob ,这个灯板闷在里面强光档发热不小,也没个散热措施,于是“聪明”的寨厂想了一个办法,就是散不了热我就控制你发热,于是单片机程序里设计了一个强光档过几分钟自动切换到弱光的操作,实际就是开了一个定时器。这样赶在过热之前就降功率了,避免过热,嗯 还是寨厂厉害,管你能不能保持最高亮度,反正能照一会儿够用就行了,压根也没打算让你一直高亮长时间使用。

里面塞了一颗聚合物电池,看体积估计200mah左右。还算够用

控制板很简单,一颗单片机负责充电控制和pwm调光,两颗三极管,一颗用来驱动led ,一颗用来充电。

说到充电,还第一次见到这么另类的充电电路,就连一颗4054都不给你用,直接5v通过一颗三极管直给,这个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射极输出器(跟随器),空载发射极输出大概就是5v-0.7,但实际上一般充电头都比5v高一些,因此实际空载输出4.5v左右。那有人会问了,这样不就超压了吗?实际上到不至于超压,因为三极管工作在线性区,因此三极管输出实际上在恒流区,因此一定程度上有一些恒流作用(但是基极电流随电池电压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输出电流也会小范围变化,并不是完全恒定),通过调整基极电阻能把充电电流控制在一定范围,所以不会产生4.5v直给不限流的问题,但是转灯却不是测量截止电流了,而是充电时mcu监测电池端电压,在大概4.2v时io口输出低电平拉低三极管基极来关断充电。这样虽能勉强充电但是基本控制非常粗糙,监测截止电压也会导致充不满电,但是充不满总比过充要好一些,倒是也能凑合用。寨厂为了节约几分钱也是费尽了心思。

实测小灯用作钥匙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亮度还是很亮的,照明效果也不错,应急照明完全没有问题,几毛钱撸一个还是不亏的。

网友:
几毛钱还是值得的

网友:
车在哪,如果实惠也去上个车

网友:
看着确实不错,我也去弄一个

网友:
几毛钱的设计算不错了

网友:
哪里可以上车,拆电池也划算啊

网友:
这个还是有点大了,挂钥匙上真心不方便,有一种和打火机一半大小的灯,也是cob灯板,挂钥匙上和U盘差不多,质量比这个好,但价格要到10元以上了。

网友:
自从有了手机,钥匙灯就没有什么市场了。钥匙可以不带,手机是必须随身带的。

网友:
刚才看了大师兄的帖子没看到有车,能捎带我一程嘛

网友:
外壳是铝合金还是塑料

网友:
要啥自行车啊,都是科技

网友:
我几年前拆个MP3,直接5V过2.2R电阻就接电池充电了。

网友:
车在哪里,我也要上车

网友:
哈,太山寨了,是8050,还是小MOS啊,这种充电充不满,久了又怕会爆,也不能全放完电,用着纠心,哈哈
不过灯还是亮,改装下,做个台灯类的,会好用点不?

网友:
做工相当便宜了  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拆开和你的一样的。我自己做了个板子改掉了。几毛钱哪里还有的买,我还有4个板子。我买的时候十多元

网友:
车在哪,也去上个车

网友:
电池够良心~车在哪???要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