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有没有朋友用过卫生间镂空地垫

楼主(2023-06-06):
老卫生间改造不准备贴瓷砖了,太少了,找师傅不容易找,自己贴也贴不平。准备下重点水泥抹平,然后用这种地垫算了。农村的老房子,首先考虑实用,美观其次!
肯定是容易藏污纳垢,但是也有优点,老人防滑,不担心积水。

我是想着拼装的,大不了拆出来清理。用洗车机洗干净了再去拼,还可以用东西泡了再洗。
还有洗车房用的,仓库用托板.
我比较倾向于洗车房地栅。硬塑料,不会有异味,易清洗。

网友:
注意经常要搞卫生,不然下面就是微生物和小虫子的乐园

网友A:
这玩意时间长了容易霉,很难清理

网友:
使用过:第一 光脚的话非常硌脚;第二 地垫下非常容易积攒脏东西不易清理; 第三 地垫老化很快冬天很硬;第四 需要有段时间的散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时间长了容易霉,很难清理

这样说的话要选质地硬一点的,反正可以拆下来,拆出来洗。

网友:
难道直接水泥抹平不行吗?

网友:
头发缠上面很难清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说的话要选质地硬一点的,反正可以拆下来,拆出来洗。

这玩意最好别用,每一次洗澡都有污物在下面冲不走,时间久了,人莫名其妙的就皮肤扣,要么贴防滑瓷砖,要么弄烂瓷砖贴在水泥上简单装饰一下,也比这个垫好。

网友:
这个要砥墙铺满,要不会打滑

网友:
找底下着地点少的那种,隔段时间用水冲洗应该可以吧

网友:
还是建议贴瓷砖,自己家里一点点自己搞。我刚花了两个周末3天时间贴了个水池的瓷砖,平整度基本过得去。就是没有工具,遇到要切割瓷片时只有划针。

网友:
2块一片的地砖自己随便贴也比这个好

网友:
防滑效果比较好,但是容易脏。

网友:
前期省事了,后面做清洁比较免费。

网友:
这种就是反人类设计。。。买个平水尺自己铺地砖,小面积才容易自己搞,平整度差不了多少

网友:
  不好使  还是 瓷砖  平房水泥

网友:
这就是个藏污纳垢之所

网友:
还是贴地砖好。

网友:
这东西下面潮湿的很,太容易积灰了,弄完了要经常清理,不然又潮又湿还有人体皮屑啥的,里面肯定很多小虫子

网友:
听大家伙的,还是贴地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