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神龙88000高压逆变器拆解

楼主(2023-06-06):
需要一个大功率DC-DC升压器,淘的一个逆变器,结果是高压的,输入时12V,输出可以啪啪连续击穿空气。

型号88000,不是功率

调节旋钮和输出

输入可控制线

原件挤的满满得

背面没有原件

494逆变控制模块

接插件焊接得

模块背面

75N75莫氏管,一共18个

555得升压模块

升压功率管没查到参数

升压大电感

红线右边是逆变部分,两红点处是逆变输出,整流后直流约900v。黑线左边是升压电路,两黑点是输出。感觉可以去掉升压部分,改造成一个大功率DC-DC升压电路,比如输入12V,输出30-80V,或者处理掉这个,再淘一个大功率DC-DC升压的?

网友A:
击穿空气那不得几千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空气那不得几千伏了

这个也得看环境了,粉尘多或者潮湿的环境下,几百伏也可以。

网友:
就是一个电鱼机

网友B:
不会是电鱼机吧?

网友:
典娱机啊,我还有块板,好奇买来看的,只不过不知道这货电压那么高

网友:
现在电鱼可是违法的

网友:
不会是电老鼠机?会不会是煤气炮点火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电鱼机吧?

就是电鱼机。就是电鱼机。就是电鱼机。

网友C:
这明显就是一个捕鱼器,不要玩,这个违法
又想起我们这边,男子在自家鱼塘电鱼被罚款五百元,后来顶不住舆论压力派出所才退钱道歉了

网友:
这个东西违法的吧

网友:
现在都 提倡保护生态平衡,禁止电鱼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啦!

网友:
谢谢分享,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明显就是一个捕鱼器,不要玩,这个违法
又想起我们这边,男子在自家鱼塘电鱼被罚款五百元,后来顶不住舆 ...

确实有问题,他如果在公共水域使用那不对
自己家鱼塘,我用网和用电不都行?

网友:
“输出可以啪啪连续击穿空气”,劲大了

网友:
逆变器,不用来捕鱼,应该没事。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何用?

网友:
外置手动开关都有,搞个电池晚上出去练练手尝尝鲜。农村没人举报就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