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X折腾』23年4月份折腾的飞科电吹风

楼主(2023-06-06):
『X折腾』23年4月份折腾的飞科电吹风

帮人事修的,原因是有杂音,后查询发现是风叶老化裂了,购买个新风叶直接换掉,旧风叶难拆,直接用烙铁破拆了。

网友A:
这要是换个10万转的无刷啥效果

网友:
寿命也差不多了,感觉换了这个可能就坏那个。

网友:
看电机的铜套,估计这电机都最低能撑个连续通电两百多小时了。

网友:
飞科的扇叶开裂应该是通病了罢,我家的不同款,开机声音贼大,万能宝上1块多点入了个第三方的,用料明显不如原装的,但是不开裂,声音也正常了

网友B:
这叶片是某宝买的?

网友:
维修手艺不 错,吹风机带屏颜值挺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叶片是某宝买的?

对,3块多两个,哈哈哈,之前我还买了9元4个,这个明显优惠很多。

网友:
厉害了,电吹风的扇叶都有得卖。

网友C:
我这边很多厂都做电吹风、电夹板,某日去一个厂找朋友玩耍,流水线上我看见组装电吹风的居然用无刷电机,就问朋友电机贵吗?他说一个电机成本价都要60多块。
还是出口的东西质量好,我用的吹风机还不抵一个电机价格

网友:
塑料的时间久了会脆,都是时间的检验产品。

网友:
新扇叶大力出奇迹敲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要是换个10万转的无刷啥效果

有这种轴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边很多厂都做电吹风、电夹板,某日去一个厂找朋友玩耍,流水线上我看见组装电吹风的居然用无刷电机,就 ...

出口的产品用的是其他国家的标准和质检体系

网友:
风叶也能买到,淘宝重工名不虚传啊

网友:
这种风叶特别容易坏,不像普通塑料,也不像是老化(一般塑料老化是变脆、易碎),都是从风叶的根部扯下来的样子(像受热后又受外力的作用的结果)关键是这里不应该热呀。

网友:
万能的淘宝。什么配件都能淘到。家里的一个山寨电饭煲的卡扣,居然也被我淘到了,还有电饭煲盖子中间的硅胶密封圈,很小的一个,也有的淘。

网友:
还带温度显示的,有点上档次

网友:
换叶片维修,手艺到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