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求教:DELL台式电脑USB老掉电,重新插一下就正常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23-06-06):
求教:DELL台式电脑USB老掉电,重新插一下就正常了是什么原因?

在设置里节点功能也关闭了的。

网友:
检查USB线路供电

网友:
我的DELL笔记本也是。

网友:
以前bios里有设置,现在不清楚,你可以进去看看

网友:
是不是久了氧化接触不良

网友:
插口检测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接触不好吧

网友:
每到冬天天气最低的那几天,我们单位那100台电脑就有几台会这样。
我一般就加点3M公司的锈敌(除锈润滑剂)。
感觉是4个触点热胀冷缩接触不良

网友:
拿酒精擦擦,也许行

网友:
未必是电脑的问题,而是插的那个USB设备有问题

网友:
主板南桥要坏不坏的样子

网友:
我的新DELL 笔记本也是这样。

网友:
虚焊概率比较大,全部补一遍焊可能效果会很好。

网友A:
USB口拿钳子夹一下,我的罗技鼠标出差期间就出现过掉电不能用的情况,把USB口夹一下插进去紧紧的,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USB口拿钳子夹一下,我的罗技鼠标出差期间就出现过掉电不能用的情况,把USB口夹一下插进去紧紧的,就好了 ...

当年听说过显卡不亮掰一掰就好了的案例

您的操作让我想起了当年那位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