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TCL华瑞照明的人体感应小夜灯新玩法,重新打印外壳扩容

楼主(2023-06-06):
以前在某宝用签到红包撸了几个人体感应小夜灯,感觉还挺好玩的,把它贴在墙上很方便,夜里起来感应到人就会自动亮起来,郁闷的是电池太小了经常没电,频繁充电不胜其烦。

拆开看看,电池还没有鸡鸡大太小了!

比划一下,里面空间倒是不算小,可以放下一节波士顿电池或者两节18650电池,无奈厚度不够!

遂萌生3D打印几个的想法,说干就干,先测量建模,经过几次测试,最终的结果是这样的,顺便画了一个托架,可以贴在墙上,以前的磁铁不行了,因为重量重了不少。

打印出来后感觉还不错,比划一下,大小厚度正合适

焊接组装,顺便把micro充电口换成了TYPE-C的充电口,地下车库充电桩箱子里也装上一个,这下就方便了!

这下不用频繁充电了吧,感觉用个几个月没问题!
最后附上视频,小夜灯和托架配合的也挺好,不容易掉下来,视频后半段是地下车库充电桩箱子里面装的效果。不喜勿喷,谢谢观看!

3D打印文件如下,需要者自取:

网友:
用高科技玩了个小玩意。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好,外壳不合适直接打印一个

网友:
高科技应用。

网友:
前年撸了几个,拆开是14500的铁锂,空间倒是大一点,可以塞废手机电池

网友:
羡慕你们这些有3d打印机的

网友:
打印的外壳可以出给我几个吗?我没有打印机

网友:
有3D打印就是方便,真想拥有。

网友:
就原来的壳子塞一个手机电池进去,冲一次电就能管十几二十天了

网友A:
用什么材料打印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材料打印的?

用PLA打印的,喷嘴该换了,有点毛糙

网友:
这类灯其实就是买内板,自己加大电池最经济。

网友:
我又没灯,要打印模型有啥用啊

网友:
连底座都要重新弄,不然太重固定不了。

网友:
撸的几个电池都鼓了,也看了下电路,5v进去串电阻直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PLA打印的,喷嘴该换了,有点毛糙

PLA怕水受潮,建议用PET和ABS,打印机滑动丝杠是传动易损件,滚珠丝杆好点,最好是零传动直线电机,没有传动件形变误差。

网友:
手艺不 错,自己打印外壳很方 便

网友:
做工看起来不错,铝基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