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8xt开卡成功,格式化错误

楼主(2023-06-06):
跑完rdt开卡后也是格式化错误,请教各位大师是咋回事?

网友A:
跑完RDT后,不短接,还需要参照rdt结果来进行开卡呀

网友:
肯定是开卡有问题。

网友:
可能坏块没抓干净没屏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完RDT后,不短接,还需要参照rdt结果来进行开卡呀

参照了呀,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B:
rdt参数设置是否合理?跑完rdt要reference RDT bad的结果来开卡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rdt参数设置是否合理?跑完rdt要reference RDT bad的结果来开卡呀

对呀,就是这么操作的,还是不行,prd也是成功的

网友:
跑RDT太费时间。。。。。

网友:
有几片0EFK在46en上开过后也是一样的问题,不能分区格式化,频率参数降到16还是不稳定,换46en板子还是不行,换46xt和903居然可以,感觉可能颗粒的固件区出问题,也可以把频率降低一点试一下

网友:
SM2258XT这个开卡软件能分享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