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闪存] 求助此闪存用啥主控可以开

楼主(2023-06-06):
纯小白不太懂,有大神指导一下用什么主控开卡。

网友A:
第一次开卡SSD硬盘成功,主控为SM2258XT

此文仅供新手小白参考,大神请忽视。谢谢! 电脑上的一块120G SSD 硬盘不知道什么原因,不识别硬盘了,用USB转接盒插上硬盘也识别不 了,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大胆的开始开卡,或者叫量产。
具体步骤:
1、准备工作: 1个USB转接 SATA 的转接线。软件下载好。确定是SM2258XT主控。
2、拆开SSD硬盘盒,很多硬盘盒是需要揪开的,上边没有螺丝。 找到连接触点,有一个上边标记 ROM字样。找到以后,用镊子短接的同时把USB插到电脑上。
3、打开软件,软件界面记得往右侧拉(有时候找开右侧几个按键隐藏了看不到),找到SCAN就是 扫描的意思,先扫描一下,正常是能找到硬盘,下边1图标会亮起。
4、选择第2个选项 Palameter 按钮,进入设置界面,这里按下图示例的来设置,具体如下。(这里引 用我 刷机 时看的教程) 设置顺序:
1.点击后密码是两个空格。
2.点击Auto自动检测你的flash然后选择,有时会有多个选择,选错了的话在你保存时候会报 Warning,多试几次没有报警就行。
3.这里是设置硬盘信息的,随便写。
4.设置硬盘容量。
5.尺寸2.5寸
6.点击save保存。.如果出现Warning!说明你flash没有选对或者这个版本不支持开卡,请换其他版本的开卡软件。
6.设置完save后,点击Test ,再点击start开始运行,开卡完成后如下图,绿色的圈说明成功了。 如果选错了flash,会出现报错compare Flash Fail(03),请重新选择。点击完start后只需要不到1分 钟就可以完成开卡,如果你status那一栏停留在某一步很久说明设置有问题,请退出软件重新打开, 或者重新下载开卡软件。
7.最后分区用diskgenius就行,分区后就能正常使用ssd了,需要说明的是,我实际操作中,前2次都 是失败,重复第4大点第2小点里,选择flash,可以一个一个试,多试几次,这里没关系的。有时候 会出现意外情况,比如即不报错,也一直停留在start刷机这里,直接拔掉USB线,再插上看磁盘管 理,如果硬盘出现并且容量正确的话,用软件直接重新分区就恢复正常了。

[SMI] SM2258XT开卡工具下载大合集(截至2022-03-21 ...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02668-1-1.html

楼主(2023-07-06):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开卡SSD硬盘成功,主控为SM2258XT

此文仅供新手小白参考,大神请忽视。谢谢! 电脑上的一块120G SS ...

感谢大哥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