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慧荣] SM3281N AB开卡K9HFGY8S5D三星小黑豆

楼主(2023-06-06):
最近把剩余的三星小黑豆颗粒做成U盘,发现一个没法理解的事,同样是是3281N AB的主控,一个单帖双头的,一个是双帖版的,同样版本的开卡工具,同样的设置,单帖版的3281NAB主控开卡一切正常,跑圈也正常通过,双帖版的3281NAB,开卡能过,插入不识别,要么就是缓慢插入,无限肾虚USB2.0,我XX你大爷的,难道双帖版的就不能用正版工具开吗,当中我也试过单上吧双头的3281NAB(type-c口已拆)开过K9PHGY8S7D  8CE 版64G颗粒,这他妈也是不行,虽说支持8CE,论坛好象也没人用正版工具开成功过,就算开成功也是用黑片工具开的,时间太长,速度也是不咋样,我就相不通了,同样4CE的颗粒,单帖版的可以用正片工具开,双帖版的就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吗?
有玩3281N AB主控的大佬吗?
附:3281N AB 单帖双头版的截图

网友A:
3281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片工具,正片工具就是那个低格的,你所谓的正片工具就是3280的工具魔改的,为什么只能开4ce,因为3281是3280阉割ch1的,刚好是3280的一半,单通道4ce,固件当然通用,因为3280的固件只支持单通道4ce和双通道8ce,3281n是单通道8ce,固件当然不支持

网友:
直接开就行了呀....我的直接就开成了...

网友:
我用3281L AB直接开的~N应该不行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281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片工具,正片工具就是那个低格的,你所谓的正片工具就是3280的工具魔改的,为什么只能 ...

3281有正片工具,三星Bar Plus的64G就是正片固件的3281配SSv4,读写性能完全符合正片工具开的3281。
并且3281正片工具固件要比3280更多的。
你说的3280固件魔改上3281,其实是坛里有人发现3280固件刷到3281里面刚好能用,并且性能有提升
并且3281最早在台北电脑展还是CES上亮相的时候,宣传是读取300MB/s,3280是400MB/s

楼主:
大家看清楚没有,上面是两款3281N AB的主控板,一款是单帖的,一款是双帖的,主控相同,我的疑问是,单帖的3281N AB 可以和3281AB一样用正片工具开支持4CE以下的颗粒,当然包括4CE,那个双帖版的3281NAB,无法用正片工具开任何颗粒,只能用黑片工具开卡,不知道是不是这款双帖款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3281本来就没有什么正片工具,正片工具就是那个低格的,你所谓的正片工具就是3280的工具魔改的,为什么只能 ...

3281N AB单帖版的可以用正片工具开卡的

网友:
这个板子稳定性不好。。降频98或者换那个改外置供电的3281板子还能超点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3281有正片工具,三星Bar Plus的64G就是正片固件的3281配SSv4,读写性能完全符合正片工具开的3281。
并且3 ...

那个工具可以开8ce吗

网友C(2024-07-03):
那我的3281N bb不是更难了,听说BB毛病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我的3281N bb不是更难了,听说BB毛病更多

3281最稳的使用方法是上黑片工具开低格(c,L,N都适用),开出来很稳定。

网友:
慧荣的主控芯片难量产,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