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主机电源变压器忘记接哪了,(结贴),PFC是假的,

楼主(2023-06-06):
拆一个杂牌300W电源换电容,由于变压器不是可拆的我就直接扯了,装回去忘记是哪2个孔了,帮忙看下是哪2个孔啊

我撕开了这个线圈的胶布震惊我了,居然这2条线是勾在这个塑料这的,就是个假的,估计里面就是水泥的,靠,楼下的兄弟说得对,是接在PFC1附近的,线头找到了是扯断的,太假了,我本以为拆开换个高一点的电容的

网友A:
很显明这是个假PFC。不要了~

网友:
那个不叫变压器,你仔细看看,隔离变压器最少也得4根引出线。看起来你板子上的PFC1似乎有线头残渣啊。

网友:
桥堆左边 假pfc 板子上用跨线连着呢

网友B:
楼主这是来让大家鉴定pfc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来让大家鉴定pfc呢!

我不懂的呀,就是拆机换个uf高一点的电容,接回去不知道接哪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显明这是个假PFC。不要了~

意思说这个接不接都没影响无所谓?不是起到减少干扰吗

网友:
原来就没接罢。

网友:
这是电抗器,2根线随便接,串入电路中,下次拆物品记得照相。

网友:
这明显就是个假的,接个鸡巴。

网友:
扒开蓝皮看下,是不是就根线对折一下

网友:
应该是当L用的

网友:
板上不是有PFC1/PFC2位置么,看看是不是直通的,直通的就不用接了

网友:
假的,这种垃圾电源建议扔掉

网友:
这电源确实不行。

网友:
就这电源,妥妥的硬盘杀手,不用也罢。

网友:
水泥块,扔了,线跨接就行,

网友:
明显是PFC2位置那里的,还有残留的线头,PFC1旁边有跳线短接了,所以不是这里,其实PFC2背面铜箔也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接不接PFC一个卵样,这个是假的,不信你拆了看看里面并没有铜线

网友:
厂家已经替你想到了,板上跨线已装,PFC本来就是假的,还装个锤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