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把床变高?

楼主(2023-06-06):
之前是儿童床,尺寸够成人,但床沿较矮。

脚方,底面3.5×3.5cm。枨腿可以不用。

江浙沪遗老遗少,爱睡棕棚。其软硬,透气,环保健康天下第一,大S那张马毛床垫也许更适合翻云覆雨但需要几百万。故加高床垫(席梦思之类)不现实。

腿上垫砖?有没有更漂亮的做法。。。

网友:
某宝定制脚套加上,坚固美观。

网友A:
要漂亮做个金属增高,底下贴胶垫

网友B:
钻孔上镙杆接脚,也可以直接上不锈钢脚杯,

网友C:
以前农村的床加高,每个脚上放一个罐头瓶子
如果是我,我用PE管,因为我是做这个管子的。
管长就是需要的腿长,直接套进去,底下空着的是增加部分,如果对管材没有信心,可以塞圆木。

网友D:
直接去乡下、山水,找根干树,锯几个树墩子回来,结实、自然。

网友:
网上有定做木质的加高底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农村的床加高,每个脚上放一个罐头瓶子
如果是我,我用PE管,因为我是做这个管子的。
管长就是 ...

这个可以。人,分摊到四个脚,其实不重。3.5×1.414,对角线4.95cm,选内径50mm的管?会不会不够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农村的床加高,每个脚上放一个罐头瓶子
如果是我,我用PE管,因为我是做这个管子的。
管长就是 ...

应该OK了,床腿上粗下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农村的床加高,每个脚上放一个罐头瓶子
如果是我,我用PE管,因为我是做这个管子的。
管长就是 ...

pe和PVC,啥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农村的床加高,每个脚上放一个罐头瓶子
如果是我,我用PE管,因为我是做这个管子的。
管长就是 ...

哦哦,pe贵,韧性好。谢谢指教!

网友:
买个薄的乳胶垫铺在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去乡下、山水,找根干树,锯几个树墩子回来,结实、自然。

思路不错,只不过整得黄药师卧室似的。卫生也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漂亮做个金属增高,底下贴胶垫

金属的,固定是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钻孔上镙杆接脚,也可以直接上不锈钢脚杯,

嗯嗯,不错的方法。其实不用螺杆,平角码固定即可,主要是纵向受力。

不过3.5的现成木头不好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可以。人,分摊到四个脚,其实不重。3.5×1.414,对角线4.95cm,选内径50mm的管?会不会不够紧 ...

63管,最厚5.8,理论内径51,如果紧使劲敲进去,管才有韧性。
床腿上粗下细也无所谓,套到哪里算哪里。

网友:
用加厚的3.8cm或者4cm不锈钢方管套上去,方管底部焊一个6*6或者更大的加宽底座,底面再贴一张橡胶防滑垫

楼主:
引用 网友C:
63管,最厚5.8,理论内径51,如果紧使劲敲进去,管才有韧性。
床腿上粗下细也无所谓,套到哪里算哪里。
...

嗯嗯。不过如何裁平?有电圆锯。但是没有切割支架或者靠山之类的。

网友:
砖头。要好看点用玻璃砖头

网友:
某宝有成品增高垫,可以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