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德国Dual CR1730收扩音机拆解

楼主(2023-06-06):
Dual 1979-1981年间产品,三围:440X112X400mm,重:9Kg,波段分为长波、中波和调频,国内220V电压,频率显示是频率计型式(本人猜测,不太懂啊),我个人认为音质效果比根德和德律风根好,和Saba不相上下吧。

网友A:
做工不错看着好复杂

网友B:
密密麻麻的,元件很多,以前比较老的产品了吧,现在的肯定不需要那么多元器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不错看着好复杂

嗯,收扩里也算不错的机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密密麻麻的,元件很多,以前比较老的产品了吧,现在的肯定不需要那么多元器件的 ...

是的,几十年的机器了,大概80年左右的产品了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机器,一起的机器飞线都比较多

网友:
外观很漂亮,内部分立件,密密麻麻的,都是飞线。

网友:
机器漂亮,只是内部好多线看到眼花缭乱。

网友:
看起来不错的机器

网友:
一梱梱的飞线让人抓狂...........

网友:
会修可玩。。。

楼主:
只会玩,不会修

网友:
做工看着好复杂

网友:
连接线好多,早期产品集成度不高。。。

网友:
早期的产品,里面都是零件。

网友:
40多年前的机器,现在看上去还很赏心悦目,好好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