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电共享充电宝破解

楼主(2023-06-06):
朋友给的,不能给手机充电,看外壳有充电口,也有开始按键。
有点兴趣,拆开研究下,发现充电口正级在开始按键按下有5V电压,但是负级没有电压,从电池芯片位置负级测量,有5V,简单的从充电口的负级连接到地线,按键测试可以持续充电,测试手机可以充电,刚刚做好,也不知道这个方法使用有没有什么危险,大家给点意见,目前给手机充电,给充电宝充电正常

共享充电宝

自带充电口

侧面带开始按键

锤子大法拆开

反面

充电口负级连线到地

测试充电正常

网友:
这名字起的...

网友:
不炸就行,炸了再来发帖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是不是要扫描才能激活的?

网友:
这意思是说这是控制负极输出的,直接跳过了负极的控制电路吗?

网友:
电压无误能充就行。

网友:
难道是绕过了MOS管?
测试输出是5V吗,是的话先给不值钱的设备充电几天试试看,确认没啥问题就上手机。

网友:
看上去电芯还不错,没有鼓包迹象

网友A:
换板才是王道,破解的不靠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板才是王道,破解的不靠谱

换板要手上有板才行,单独去买不值得。破解的话静态耗电会高些,还有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定位

网友:
只要电池外壳  换个主板

网友:
没有手机卡,应该没定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换板要手上有板才行,单独去买不值得。破解的话静态耗电会高些,还有就是不知道会不会有定位 ...

定位应该没有吧,经常看到垃圾站里一堆堆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定位应该没有吧,经常看到垃圾站里一堆堆的

我也认为没有,而且这种充电宝没必要弄,就算加上定位,回收成本估计都比造个新的高

网友:
还是用绝缘线比较安全。

网友:
我回头也去垃圾站捡几个人

网友:
电池没鼓包还不错

网友:
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好有意思啊,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认为没有,而且这种充电宝没必要弄,就算加上定位,回收成本估计都比造个新的高 ...

投放这种充电宝的,把不得你借走后不还,然后扣你押金。
去年回老家时,就共了99使用费封顶的押金在火车站买了一个类似这种款式的充电宝,现在想想,还想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