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绿联蓝牙发射接收机 CM403 维修

楼主(2023-06-06):
绿联蓝牙发射接收机 CM403

故障现象:使用半年多时间,声音开始断断续续,直到没有声音,转动3.5mm 接头连线到某个位置,声音恢复正常。

机器背后的铭牌

机器背后的铭牌

正面照

正面照

拆开上盖

拆开上盖

取出内部所有器件

取出内部所有器件

测试发现,3.5mm 插头地线焊接不良。重新焊接地线,然后热缩套管套到切开的连线处,外观和之前的差异不大。 ...

测试发现,3.5mm 插头地线焊接不良。重新焊接地线,然后热缩套管套到切开的连线处,外观和之前的差异不大。 ...

网友A:
请问一下,价格多少?
这种蓝牙发射器是需要专门的接收器,还是用普通蓝牙音箱就行?
我以前买的是蓝牙适配器,插电脑USB上的,需要安装驱动,驱动体积大,安装还麻烦。这种插音频输出口的,我觉得更方便。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耳机加了一个蓝牙模块吧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厂家的定时报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价格多少?
这种蓝牙发射器是需要专门的接收器,还是用普通蓝牙音箱就行?
我以前买的是蓝牙适配 ...

京东买的,当时价格89元。
当做蓝牙发射器使用的时候,普通的蓝牙音箱/耳机 接收就可以
不需要驱动,直接配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就是一个耳机加了一个蓝牙模块吧

不是耳机,有蓝牙模块,但是没有扬声器。
可以作为蓝牙发射器使用,将音源的输出蓝牙发射,然后用蓝牙音箱/耳机收听。

作为蓝牙接收器使用的时候,可以接收蓝牙音乐,然后从3.5mm 接口输入到设备的 AUX 接口,放大后收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不是厂家的定时报废?

对绿联的印象还好
但是这次,没想到问题竟然出在3.5mm插头的焊接处

网友D:
感觉直接把接头焊板子上牢固,这种线用的多了就容易断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绿联的印象还好
但是这次,没想到问题竟然出在3.5mm插头的焊接处
...

我的线材除原厂也基本是绿联,这个品牌暂时还算靠谱

网友:
软线好处是可以在位置紧张的地方用,否则做成硬封会可靠的多,还有一种是做成2头3.5mm插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直接把接头焊板子上牢固,这种线用的多了就容易断线。

接头焊接到板子上?
好像有点道理

网友E:
发射和接收是用开关切换吗?

网友F:
不错,应该是论坛首拆了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出现问题的?

网友:
这品控,也是无语

网友:
这个接收器出来的是立体声吗?声音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买的,当时价格89元。
当做蓝牙发射器使用的时候,普通的蓝牙音箱/耳机 接收就可以
不需要驱动,直接 ...

哦,知道了,谢谢回复。感觉贵!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射和接收是用开关切换吗?

是的,机器侧边有个机械开关,拨动选择发射或者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应该是论坛首拆了

楼主用了多长时间出现问题的?

半年多时间

网友:
不知道这个蓝牙是哪个版本,之前有个蓝牙方案csr的,只能接收使用了

网友:
这个89有点贵,不知效果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