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9XT2 有点玩不来

楼主(2023-06-06):
主控 和颗粒都焊了几遍,颗粒也调换过位置,确定不是颗粒问题
应该是主控还是跳线问题了

然后软件里面flashDB 有数据,但是选颗粒的时候无论是AUTO还是手动都选不到颗粒
是哪里限制了?
点AUTO出现这个提示

手动只能选这几个颗粒

不知道什么问题了,
这是版型

软件一并附上

网友:
哪来的板子,怎么连个框框都不画……

网友A:
CB是SSV4吧,你用SSV5的包能开出来就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CB是SSV4吧,你用SSV5的包能开出来就怪了

选个颗粒型号总该给选一下吧,  但是选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个颗粒型号总该给选一下吧,  但是选不了

工具不对为什么要给你选

网友:
引用 楼主:
选个颗粒型号总该给选一下吧,  但是选不了

慧荣2259XT2 SSV4 CER官方提供支持需要2022年12月以后的工具,自己想办法吧

网友:
还真是不好弄呀!

网友:
换工具试试

网友B:
flashDB文件里是有这个ID的,至于能不能开出来,就看你造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DB文件里是有这个ID的,至于能不能开出来,就看你造化了。

感谢分享,我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flashDB文件里是有这个ID的,至于能不能开出来,就看你造化了。

可能您这个是专用的,只有一个颗粒可选,改了一下
报Check MPISP Mode fail  1A

网友:
这CE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