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ipad6背光不升压不显示维修 已完结

楼主(2023-06-06):
ipad6 A1566,装屏时可能遮挡电极纸片移位导致主板故障,开机无背光无显示,屏用另一块主板测试正常。
开机后cpu正常发热,连接电脑时电脑有正常提示音,主板应该是正常开机了。
测试两个背光升压二极管压降正常,两个电感也正常导通,升压二极管到屏座也正常导通。开机时二极管和电感处只有电池电压4V,测量PPVCC_MAIN_LCD_SW_CONN屏供电也就是下图中屏座最上面2根左右两组是无电压的。经过不扣屏测试好的板PPVCC_MAIN_LCD_SW_CONN开机就有4.2V,然后经过屏送回热拔插信号EDP_HPD_EMI_CONN得到屏2.5V-1.8V的信号后输送到CPU一个EDP_HPD信号然后再开启背光升压。
进一步检测发现PPVCC_MAIN_LCD_SW_CONN阻值大了很多,然后检查R4690 7.5K和R4691 20K电阻值又正常,L4690也导通正常。最后拿另一块全好的主板对比测量确定后PPVCC_MAIN_LCD_SW_CONN阻值以及R4690、R4691、L4690正常的,不是这路的原因。那么确定是因为没有屏供电导致的无背光无显示,是不是可以判断是U4600屏供电芯片的原因了?
升压二极管对地压降334 ,另一端连电感的178,二极管单独测量156,二极管反向截止正常。

最终故障并不是U4600,而是EDP_AUX_P/N上的排感损坏,应该是扣排线的时候错位压碎了,去除后两坨锡短接恢复正常。这里是连到屏座38和40脚的,由于参考图上没有这个位置的值是开路所以走了很多弯路。EDP_AUX_P/N 是用来传输影像参数和设定屏参数的,确保屏正确显示内容。缺少这路信号的现象是无显示无背光,且无法通过屏座阻值判断。

网友A:
查升压IC开关控制脚没有高电平,

网友B:
上万能维修神器热成像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升压IC开关控制脚没有高电平,

求指点啊  是跟触摸附近的U4600吗?实测PPVCC_MAIN_LCD_SW_CONN屏供电开机无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万能维修神器热成像看看

那种金贵的东西怎么可能有啊,短路才看到到   我这貌似断路就是有这神器也看不见

网友:
拆过1次进水苹果手机,屏幕被拆破了,如果是安卓,肯定不会坏。水果太精细

网友C:
意思就是带电装屏了,板线没烧断,屏座细看了吗(确定没问题)还有电感不是通的就行,匝间短路万用表测不出来,平板的配件贵,要不直接全换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意思就是带电装屏了,板线没烧断,屏座细看了吗(确定没问题)还有电感不是通的就行,匝间短路万用表测不出 ...

应该就是带电装屏导致,目前查到背光不升压外,同时屏供电PPVCC_MAIN_LCD_SW_CONN也就是下图中屏座最上面2根左右两组无电压。大佬意思是还是先换升压二极管和电感是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应该就是带电装屏导致,目前查到背光不升压外,同时屏供电PPVCC_MAIN_LCD_SW_CONN也就是下图中屏座 ...

哦,没细看是无显示和无背光,PPVCC_MAIN_LCD_SW_CONN没电和u4600有关,正常CPU信号给到u4600就有电压,个人的话没有配件,不建议自己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哦,没细看是无显示和无背光,PPVCC_MAIN_LCD_SW_CONN没电和u4600有关,正常CPU信号给到u4600就有电压, ...

有个屏坏的16G,看来可以拆了试试不过不查屏的情况下PPVCC_MAIN_LCD_SW_CONN是不是不会供电啊,因为看到屏座上有个屏热拔插检查信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个屏坏的16G,看来可以拆了试试不过不查屏的情况下PPVCC_MAIN_LCD_SW_CONN是不是不会供电啊,因 ...

这个不插屏应该也有,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插屏应该也有,不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型号都是这样

检查到屏热拔插信号线阻值跟网上的阻值不一样,以为找到故障点了。拿好板对比测量结果是正常。看来也只有干U4600和周围电路了,可惜没有U4600周围点位图啊

网友:
看不懂,看看热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