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吊扇转得很慢是大概是哪些原因?

楼主(2023-06-06):
家里有个十多年的吊扇,几年前买了新的,装在别的地方,这个一直在那里。

转不起速度来,类似于最低档。开始我以为是调速器坏了。拆了调速器还是那个样。
与电容有关吗?
轴承有问题?

网友:
手去转一下,看紧不紧,紧了就转轴那里加点油

网友:
换个大一点点容量的电容,速度加倍

网友:
一般是电容容量下降或者转子转轴太紧

网友:
先加润滑油,然后量一下CBB电容是否衰减了

网友:
清洗轴承,重新上油。换电容,可以换容量大点的

网友:
可能缺油。。。

网友:
也就像以上朋友说的,一是看是不是缺油了,二是看电容是不是容量变小了。

网友:
楼主分析正确,要么电容要么轴承要么都有问题

网友:
十多年估计电容不行了,轴承也没油了

网友:
这种吊扇电路简单吧,要么电容,要么轴承,那时候的线圈应该都是纯铜出问题机率小

网友:
估计是电容容量下降了

网友:
换电容就行

网友:
电容容量下降

网友:
可能电容容量不足,看原来电容容量多大的,换个相同容量、耐压相同或更高的启动电容

网友A:
吊扇本来就不快

网友:
看完评论,那我觉得快的风扇是不是可以改慢了,空调加风扇觉得有点快了,想调慢一点,得找找小容量电容了

网友:
电容换个电容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吊扇本来就不快

问题是穿晚礼服看到胸毛了,也太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穿晚礼服看到胸毛了,也太低了。

晚礼服和胸毛-吊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