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2021年组装的汽车磷酸铁锂电瓶,如今成这样了…

楼主(2023-06-06):
车子是2011款的福特经典福克斯1.8L,这个磷酸铁锂电瓶是2021年在小黄鱼上入手的自制成品电瓶,当时卖家说“12V,60AH,冷启动电流可达1600CCA,启动3.0L以上排量都秒杀”,当时年少无知,也就入手了,记得入手价是600左右。
结果电瓶到货后,装车测试,一打火就直接保护了,根本用不了。联系卖家退货,快递也不收,最后还玩失踪了。后面没办法,请岳父大人(他是老电工)帮忙看看,拆开检测,说是保护板规格太小了,不支持大电流放电。,然后自己在淘宝上重新买了一块保护板和被动均衡板回来二次组装,重新装车后,打火秒着!!

由于当时没有什么检测设备,所以没有对电瓶进行监测。这两年用下来,还是很给力的。
最近去保养,借了修理店的电池检测仪测了一下,发现电池寿命只剩10%了,冷启动电流只有200CCA,内阻达到13.9,提示请更换。大神们,请问这电瓶还有救么?

楼主:
测了一下电瓶的【启动测试】【最大负荷测试】【充电系统测试】,显示的数据都不是很理想,不知道是不是跟汽车发电机充电电流低有关系。

网友:
铁锂很耐操得,看看是不是保护板问题,实际也没必要保护板。

网友A:
用蓄电池测量仪测铁锂?

网友:
你去掉保护板单个测量一下,2年不应该啊!!

网友:
铁锂很耐操得

网友B:
电压13V应该还不错吧,就这样用吧,等启动不了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蓄电池测量仪测铁锂?

修理厂就只有这种蓄电池检测仪,不过只是测冷启动电流CCA的话,应该也是准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13V应该还不错吧,就这样用吧,等启动不了再说吧

我自己用点烟器位置的充电器看电压,打火的瞬间,电压会降到9.x-10V之间,着车后发电机工作,电压就稳定在13.4-13.6V

网友C:
感觉你检测数值不对  你打开一个一个的测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检测数值不对  你打开一个一个的测一下吧

嗯,我现在买了个14.6V,10A的锂电池充电器(带鳄鱼夹)回来,打算找个休息时间给它充充电试试

网友D:
楼主也是心大,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是1.2倍,也就是12*1.2=14.4V
12V铁锂应该是4并结构,额定电压3.2*4=12.8V 充电电压3.65*4=14.6V,比较接近原车浮充电压。
而铁锂电池不需要浮充,或者说浮充对铁锂寿命有影响。
其实家用汽车启动电瓶真心不建议改锂电池,原因有3:
1、启动电池大部分时间在浮充/满电工况,铅酸电池非常符合这种工况,锂电池长期满电状态会造成介质失活(老化)
2、启动电池布置在发动机旁,温度变化较大,虽说铅酸电瓶低温容量不行,但高温还能打。而锂电池就很秀气了,高温就是个定时炸弹
3、铅酸随便怎么糟蹋都不会自燃,锂电池我不多说,至少是个隐患。
所以结合启动电瓶使用情况,真心没必要用锂电,不是钱不钱或耐不耐用问题,改车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铅酸12V60AH也就300左右,运气好的6年,运气差的3年,真心没必要折腾这个,花了钱花精力却不讨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也是心大,铅酸电池的浮充电压是1.2倍,也就是12*1.2=14.4V
12V铁锂应该是4并结构,额定电压3.2*4=12.8 ...

兄弟说的有一定道理。确实,安全是第一位。所以当初选的是安全性较高的磷酸铁锂电芯,而且配备的保护板和独立被动均衡板,用料还是比较良心的,为的就是保障安全。
至于浮冲的问题,我感觉每台车发电机的参数不同,充电电压多少会有些差异,拿我这老爷车为例,着车后,就算把转速拉到3,4千转,电压也还是13.4-13.5V的水平,远没达到磷酸铁锂电瓶的满电水平。
至于说为什么不用铅酸而改用铁锂,车子开了12年了,之前也换过几次铅酸,但是不知道是车子发电机功率原因还是车里用电设备的原因(其实也没啥,一个行车记录仪,一个obd抬头显示,把原车CD机更换成了安卓大屏,一个安卓胎压监测),铅酸电池也就一两年就会出现启动吃力的现象,用优驾那种obd智能检测车子状态,每天打火都会提示“电瓶亏电”…所以当时才考虑更换磷酸铁锂电瓶的。

网友:
测试能过保护板,数值就不能用了

网友:
单个60Ah铁锂,正常内阻0.7—0.9m欧左右,4个也应该4m欧左右,跳过保护板测测内阻

网友E:
感觉楼主用的这个测试仪不准。

     不靠谱。
至少你要拆出来,单节测试

网友:
估计是不是保护板影响的测量数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楼主用的这个测试仪不准。

     不靠谱。

这种蓄电池检测仪主要是可以同时检测到电瓶的CCA和内置等信息,所以一般的修理厂都用这种。
网上还有一种是专门测电池内阻的(那种夹子比较尖),不过那种好像测不了冷启动电流CCA。。

网友F:
能用就先用着。按说测内阻应当可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用就先用着。按说测内阻应当可信。

嗯,目前来说,打火没什么问题。自己平时注意一下,将就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