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试用ZEEWEII DSO2512G手持示波器测几种的波形(连续)

楼主(2023-06-06):
对于购买示波器酝酿的好长时间了,近期看到今日头条的视频博主用到的手持示波器,终于下手购买,有个牌子的200多,这个要450左右。猜测性能要好一下。之所以不要台式的原因有二:一是咱只是个业余爱好者,又不用来产生跟多的价值,都至少1500元以上,太贵,二测带热地部分好像必须用隔离变压器。

包装

示波器和信号发生器合一

底部插孔

两路输出

说明书

唯一联系方式--邮箱

探头

用监控电源改的可调电源给,接在300v电容上,短接7脚的起动电阻

对着说明书和机器研究的好几天,终于下手一试

8脚5v

4脚的锯齿波

4脚的锯齿波

6脚的方波

D集波形,这个是胡乱测得,不知道有啥意义

==========
大家对这个机器啥评价呢?
==========
厂家的说明书还有些地方没说明白,我遇到的问题:
1、探头的探帽怎么取下进来便于测集成块等,网上有的产品取下方式很简单,这个我问卖家,不懂,只有发邮件联系厂家,倒是很快回复:用力拔下来就可,又有几个问题发邮件,就没了回音!是我太白还是啥原因?
2、充电时间,第一次充电,对时间没数,虽然说明书上说到绿灯亮位置,问这个卖家,说不清楚,另一个卖家(示波器之家)热情回复了,说约7-8小时。之前还给了个使用说明的链接。当时忘买这家的了。
==========
目前的问题
1、我暂时还是不敢上220电,在热地端测波形,希望有经验的坛友传授一下经验。
2、我的另一个494芯片的电动车改可调,依然发现上电约2秒内有10v左右输出再回落的现象(之前的一个也是这样,找到原因是3脚多了滤波电容,去掉就好了),我想用示波器来结局这个难题,也还不太会咋设置有关手动触发的设置,希望有经验的坛友传授一下经验。

网友:
不错,玩玩也不贵

网友A:
如果适配器是带接地的(三脚插头)? 那肯定不行(又变回台式的)

普通二脚插头的适配器,我是连着一样用。
这是个人行为
你还是按厂家说的做

汉泰等等低档(500-1000元)手持都没余晖的

看这个还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适配器是带接地的(三脚插头)? 那肯定不行(又变回台式的)

普通二脚插头的适配器,我是连着一样用 ...

我这个是内置电池的,充满电可以拔下来,外出方便。你的是台式的,外壳啥的不带电吗?

网友:
买个众仪的ZT702S感觉比这个划算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内置电池的,充满电可以拔下来,外出方便。你的是台式的,外壳啥的不带电吗? ...

我也有个手持的

网友:
这个是100M的吗?那还是比较划算的

网友B:
==========
厂家的说明书还有些地方没说明白,我遇到的问题:

1、探头的探帽怎么取下进来便于测集成块等,网上有的产品取下方式很简单,这个我问卖家,不懂,只有发邮件联系厂家,倒是很快回复:用力拔下来就可,又有几个问题发邮件,就没了回音!是我太白还是啥原因?
A:探头都是通用的,不是波器厂家的事,自己多熟悉即可。你买自行车还问怎么打气?别指望小厂做这些指导。

2、充电时间,第一次充电,对时间没数,虽然说明书上说到绿灯亮位置,问这个卖家,说不清楚,另一个卖家(示波器之家)热情回复了,说约7-8小时。之前还给了个使用说明的链接。当时忘买这家的了。
A:测量电量50%以下时的充电电流,结合电池容量大概就知道充电时间。别指望小厂写详细的说明。
==========
目前的问题

1、我暂时还是不敢上220电,在热地端测波形,希望有经验的坛友传授一下经验。
A: 1.既然是手持设备就不要充电时使用!那么就没什么可担心的。
   2.测220一定要小心,精神集中!
   3.探头拨到x10档,直接测即可。
   4.不要带电去做换探头这样的骚操作,第一次可以先夹稳再通电,注意鳄鱼夹和探勾不要靠太近,也不要有可能靠近的风险(电工胶布辅助)!必要时可以焊接引出测试点的线到适合测量的位置,避免手抖引发。。。有经验再说其他的。

2、我的另一个494芯片的电动车改可调,依然发现上电约2秒内有10v左右输出再回落的现象(之前的一个也是这样,找到原因是3脚多了滤波电容,去掉就好了),我想用示波器来结局这个难题,也还不太会咋设置有关手动触发的设置,希望有经验的坛友传授一下经验。
A:涉及到波形捕捉,一般用单次,选择好时基、触发条件,这个示波器存储深度很低,这方面是短板。搜搜视频学习吧

网友:
这么小巧的

网友:
小巧的示波器,业余用用很不错。

网友:
120M感觉不是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
厂家的说明书还有些地方没说明白,我遇到的问题:

感谢你的热心回复。你的经验值得学习。

网友:
要想玩的好,工具先备好!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网友:
我看上这个牌子的一百多的那个  网上没测评 又不是刚需一直没下手

网友C:
玩具级别的示波器,不如二手台式的,要想隔离,直接上电瓶加逆变器

楼主:
今天继续练习用示波器测试波形:

保存的图片是bmp格式的,上传此网站需转换为jpg等格式

试着只给电动车充电器的3842加18v电(各脚的元件保持连接不变,实际上充电器的次级是不工作的),发现上来占空比就是最大。

保持上述连接不变,在光耦的次级并上10k的可调电阻,调节光耦,从10k往下调,在很大一个范围内占空比一直不变,

可调阻值小到某个数值,占空比突然变小,拆下可调测数值约2k左右,
=============

这是另一块电动车充电器的板子,居然用的是QW3862,这是第一次见。单独给供电测试

搜到的图纸。

测试各脚,只有6脚有波形(供电电压必须大到一定值),没有基准输出和锯齿波形成脚,查资料说是内部集成了频率形成电路。

同样,保持上述连接不变,在光耦的次级并上10k的可调电阻,调节光耦,从10k往下调,在很大一个范围内占空比一直不变,

可调阻值小到某个数值,占空比突然变小,拆下可调测数值约2.5k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玩具级别的示波器,不如二手台式的,要想隔离,直接上电瓶加逆变器

请晒一下你的装备吧,让广大坛友开阔一下眼界,参考一下。

网友:
平时的DIY及一些普通应用测量完全足够了

网友:
感觉还不错
是不是能连电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