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换水一个用了十年的水龙头

楼主(2023-06-06):
这面盆水龙头用了快十年了(差几个月了),前几天突然要罢工了,赶紧的先买一个换上,怕到时真罢工了又捉急。

就是下面这款水龙头,已感觉老态龙钟了,出水的位置已修了很多次,主要是流量变小,被颗粒状物质睹住,说明自来水中还是含有杂质的。

开关处有3根水管,2根进水管1根出水管。这3根水管真难拆,主要是不想下面盆(面盆拆了水管就好拆又好装了)。

买的下面的这种水龙头,外观都是电镀的,进水管说的是铜的,但整体也感觉不到重量。也没有称重,懒得弄,在网上看了几家都是这种描述。

压紧的螺母比面盆上的孔还小,这能压紧???

一个塑料垫比面盆孔大一点点,如何想拧紧就能把这垫挤到孔上起不到作用。如果是个硬垫也许好点。

按上先暂时用上,不然晚上就没得用了。已联系商家发2个大的螺母回来。

下面可以看到透光。

按好下面的进水管,现在管子带扳手倒是不错,方便了。

拆下的旧管及龙头

网友:
为啥不换个配件

网友A:
换啥都会堵。
应该在进水装个过滤颗粒物的过滤器。

网友:
金灿灿的,应该是铜的。

网友B:
原来老的是全铜的话没必要换新的,一般就是换陶瓷阀件和密封圈,如果有水垢的话可以用使用柠檬酸泡一下,如果是锌合金的赶紧换成全铜的,不过都用了10年的估计锌合金撑不了这么长时间

网友C:
常见水龙头颗粒物主要是生料带 铁锈 和锌合金件的腐蚀掉落的大块颗粒    这么多年外表没起泡说明应该是铜的 换了可惜了

网友:
生锈是个问题

网友:
九牧的水龙头质量不错,还说的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见水龙头颗粒物主要是生料带 铁锈 和锌合金件的腐蚀掉落的大块颗粒    这么多年外表没起泡说明应该是铜的 ...

估计还是水中有杂质,因前至少6年都没有动过。龙头外表都看着还行,主要是开关管不住了,又不是常用的那种,估计配件都不好买。当时和客服咨询时他说没见过种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老的是全铜的话没必要换新的,一般就是换陶瓷阀件和密封圈,如果有水垢的话可以用使用柠檬酸泡一下,如 ...

龙头外表都看着还行,主要是开关管不住了,又不是常用的那种,估计配件都不好买。当时和客服咨询时他说没见过种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啥都会堵。
应该在进水装个过滤颗粒物的过滤器。

说的是,私房当时的进水都埋在地下然后分的,也没想着装过滤器,现在也不好弄了。

楼主:
旧的水龙头还好没生锈,主要是开关不好使了。

网友:
能用十多年说明质量不错

网友:
俺这里的水不好,用5年也没有你的新

网友D:
我有个混水阀也是接三根管子的,有一根冷水管漏水了,很难拆下来,干脆把这混水阀换掉了,宝上买了还没安装上

网友E:
自带塑料小扳手,这点不错。

网友F:
买龙头开关角阀门不能省,以后少很多事,角阀没必要到处安装,家里其实很多地方用不上角阀,真需要用的时候发现角阀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龙头开关角阀门不能省,以后少很多事,角阀没必要到处安装,家里其实很多地方用不上角阀,真需要用的时候 ...

角阀也就马桶上水的地方用上了其它地方没用。有总阀也方便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带塑料小扳手,这点不错。

很赞同你的观点,确实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个混水阀也是接三根管子的,有一根冷水管漏水了,很难拆下来,干脆把这混水阀换掉了,宝上买了还没安装 ...

应该和我这个一样,2进1出都接在开关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