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变速为什么要加几个齿轮

楼主(2023-06-06):
      从来没接触过齿轮相关的知识,网上查相关资料也没弄明白,可能是搜索的关键词不对,应该怎么搜索才能找到正确的相关资料呢。
      左边最小的齿轮转动一圈,右边最大的齿轮转动一齿,最大齿轮共30齿,齿轮传动比是不是30:1呢?为什么要用6个齿轮,是不是为了缩小齿轮占用的空间和增加扭矩呢?直接用两个齿轮的话是不是最大的齿轮直径需要很大才能30:1传动,并且转动的时候比原来需要很大的力。

      我想加齿轮,把传动比改成90:1,有两个方案,不知道哪个好,两个方案加的齿轮应该各是多少齿。
      方案1:在最大齿轮六角形柱子上加一个小齿轮,然后旁边加一个大齿轮
      方案2:在最大齿轮旁边加一个大齿轮

网友:
齿轮是杠杆,出了改变方向,最大就是改变力矩。

网友:
体积小,力不对,力就是放大的,P=FV,所以输入端会变得省力,一个大的因为轴摩擦只有一个,还更省力

网友:
可以减小尺寸,制作齿轮材料强度降低

网友:
需要合理组合,才能达到最佳输出力矩和转速。

网友:
减速比是个数学问题。。。但是还有个材料问题,就是只有一级减速,“大齿轮”抗不扛得住这么大的力。

减速比的计算,就看每两个咬合的齿数比,几个咬合就有几个比值,乘起来。

图上大概就是 3 x 3 x 4 这样子

网友:
我也不懂减速组比例怎么来,先留个脚印,方便回来学习大神的指导。

网友:
平衡磨损差距

网友:
主要就是为了减少体积和占用空间尺寸

网友:
一级减速比有限制的,不能太大.
齿轮齿数不能太小
传递的力矩大,齿的模数要大
所以大减速比的减速器都是多级的.

网友:
直接两个齿轮的话,大齿轮受力太大

网友:
方案1,方案2,都可以的,方案2要比方案1体积大一些,方案1更合理一些。

网友:
这个要看书的,齿轮传动看看简单,学问大大的有

网友:
确定是偶数齿?不应该啊

网友:
同意12楼,感觉就是为了减少材料级别,单级减速可以实现,但单个齿轮受力太大,材料要求高。

网友:
我还真没想过这个问题,也确实想不明白,哈哈哈哈

网友:
多级减速的话可以节省部分齿轮材料的强度,和缩小体积。

网友:
三级减速要一级完成的话,成本会更高。

网友:
认同楼主的分析:增加齿轮个数是为了减小齿轮的直径。可以做到体积上的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