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阴角板与石膏板、墙之间用什么粘贴可以更牢

楼主(2023-06-06):
石膏板久了断了一块下来,现在想补救上去,用什么粘合剂可以粘上去。

裂缝如果不补救也有可以断裂。

使用普通的玻璃胶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A:
我家也有同款,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家也有同款,哈哈哈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的装修吧,通用

网友:
免钉胶     免钉胶      便宜  好用

网友:
免钉胶就很好

网友:
阴角板是什么材质的?如果是石膏板,用石膏粉+胶应该可以粘回去的。

网友B:
难道不需要螺丝固定么

网友C:
看装修师傅就用石膏粉加胶粘的

网友:
粘粉。用粘粉

网友:
可以用幕墙玻璃用的结构胶。

网友D:
以前看装修的好像就是石膏粉和那种透明的胶合在一起,1分钟之内粘好,干的很快,具体用的啥胶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看装修的好像就是石膏粉和那种透明的胶合在一起,1分钟之内粘好,干的很快,具体用的啥胶不清楚~ ...

石膏粉和普通的胶水拌合的,现在属二次修补估计不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装修师傅就用石膏粉加胶粘的

石膏粉和普通的胶水拌合的,材料买过。但现在属二次修补估计不好使,量少不好买。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不需要螺丝固定么

螺丝固定不了,都是石膏。

网友:
引用 楼主:
石膏粉和普通的胶水拌合的,现在属二次修补估计不好使。

关键不知用的啥胶,透明那种,估计搅和一块有反应,抹上对好位干的很快,修补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就是得动作快~

网友:
我家装修用快干粉粘的

网友:
粘上去用白色免钉胶
缝隙处涂点白色玻璃胶或者乳胶漆涂多次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
五金店都有卖。快粘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