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S7-200CN西门子PLC

楼主(2023-06-06):
正宗泡水货,长绿铜锈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了

楼主:
这块是电源板

网友A:
光耦好多啊,输出不是继电器啊

楼主:
找了点资料,DC/DC/DC好像用得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光耦好多啊,输出不是继电器啊

查资料发现是晶体管输出

网友B:
板子看不出明显进水痕迹,清洗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楼上说的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板子看不出明显进水痕迹,清洗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板子上的过孔长满了铜锈,怕是断了

网友:
工控的东西这样还是不要用了的好,不然上机造成故障得不尝失。这样的就平时用来下载个程序当模拟器开发板用用就好

网友:
扔了吧,没用了

网友:
本来想说洗板水洗洗的,看到楼上说这样的工控产品可能得不偿失,感觉的确如此。

网友:
很多铜锈,怕是没法再用了

网友:
你能清理干净,保证没有腐浊坏,元件损坏,就可以使用。

网友:
西门子的电子产品做工不错

网友:
这东西挺好用的,当年S7系列的组态软件应该是最好上手的了

网友:
确实是水货。哈哈哈
话说这种板子水泡过,修的价值不大。即便是修好了,过孔时间长了还会锈断掉,亲身经历,供参考。

网友:
西门子的做工还是规整的

网友:
看看功能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可以清洗处理一下,用在不太重要的场合

网友:
清洗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先洗洗,不过过孔锈断了不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