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万用表测量电容,有个问题想不明白

楼主(2023-06-06):
据资料和坛里大神的科普,万用表测量电容大多用的是充电法。那么,我用万用表测量一个1000微法的电容,可能几秒钟之后读书稳定了,也就是说充电完成了。这时候我以极快的速度断开表笔再接上重新测量,又是经过几秒测量出结果,也基本准确。那这一瞬间上次测量给电容充的电就没有了吗?就像电池充电,不应该是充满了再冲就充不进了吗?

网友:
你这么一说,还挺有道理的

网友:
我觉得是用交流脉冲充电的,

比如充1库伦的电量,电压上升多少,算出来容量。

然后再给个反脉冲,反复几次,去平均值,也就是积分电路。

最后放电完成。

网友:
楼主探究精神很值得学习,实际上万用表测电容是通过测电容充电到一个阈值的时间来实现的

网友:
原来也这么想,自从买了136b+,测大电容速度非常快,就感觉不是直流充电原理,因为这么快速度不可能充满,而且连续两次测量的数值差距不大

网友:
偷懒截一段

网友:
好问题,楼主的探究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的探究值得学习

网友:
可能是各型万用表测试原理有所不同

网友:
期待大神解答。

网友(2023-09-04):
充电法 测电容 时间久10-15秒,估计是反复充放2-3次 然后平均值。如果是用电桥测电容 速度就很快

网友:
楼主探究精神可嘉

网友:
我的万用板测电容一点都不准  测电子4.7R 显示6.7R

网友:
用正弦波来测电容容抗计算出来的。

网友:
大部分万用表是用交流充电法测电容的,但测试频率太低,只能测出电容的低频容量,最好是用ESR测试仪,这玩意测试结果比万用可靠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