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led灯板的驱动坏了

楼主(2023-06-06):
用万用表测量了一下,电容正常,芯片2脚和4脚直通了,应该是芯片坏了

网友A:
测一下2脚和5脚有没有短路:

网友B:
肯定是电容坏了,换个试试

网友C:
直接换驱动不贵

网友:
直接单独网上买驱动板吧,现在技术成熟了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2脚和5脚有没有短路:

看电路图2和4脚本来就是相通的,测量2和5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电容坏了,换个试试

找了个参数差不多的驱动换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驱动不贵

我的备用驱动太多了,根本用不完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电路图2和4脚本来就是相通的,测量2和5不通

那芯片可能没坏,可能是其他地方的问题

网友:
现在的驱动真是省得不行

网友:
直接换驱动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换一个集成片试试,一般来说它不容易坏

网友:
这么简单的件,到底哪坏了呢

网友D:
二脚和四脚通过1Ω的电阻相连,测量肯定是通的。要测25脚。
应该有两个电容,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这两个电容坏的可能性大。也不排除LED灯珠也坏掉了。

网友:
没修的必要了 直接换

网友:
直接换驱动,修好也不一定能用多久

网友:
有拆件可以替换,去买一个就没意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二脚和四脚通过1Ω的电阻相连,测量肯定是通的。要测25脚。
应该有两个电容,输入电容和输出电容,这两个电 ...

换了驱动led灯正常,整个电路板上只有一个电容一颗电阻和一个电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