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雷达微波感应开关故障

楼主(2023-06-06):
1年前老五那买的微波开关,当时就觉得有问题,那时没空研究,今天想起来再试还是有问题,故障现象就是通电后没有物体移动,就是不关闭,排除光控原因和一直有移动物体。哪位熟悉的高手分析下原因,如何维修,这多普勒微波电路搞不懂呀。

芯片没打标,应该是下面这个原理图。

网友A:
没拍全??看起来没有微波部件

网友:
这种开关本来就稀里糊涂识别,不好验证

网友:
你这个故障表述应该是常开和常闭焊错了。  我看尾巴是三个焊点,可以自行选择焊常开还是常闭,换一下就完了被。

网友B:
现在不是不关吗?

那你测一下这两条线是不是默认状态就是导通的。如果是拆焊这个浅色线。换到另一侧去。

这边默认态应该是断开的,这样你动作就反过来了,有人时候接通点亮,没人时候切断灭掉。

不过对于触发灵敏度以及持续性,这种雷达的,是在是不靠谱的。无法解决。。。

网友:
电路板开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拍全??看起来没有微波部件

微波部件已在电路板上,S型,满是过孔的就是天线,边上还有个微波发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不是不关吗?

没那么简单,问题是移动识别不工作,不是接线问题

网友:
接触器是不是接触不良

网友:
体积小很多

网友(2023-09-11):
我用的这个一直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