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现在二手空调回收只有 一两百元了吗

楼主(2023-06-06):
家里的空调美的的,用了大概15年了,从来没坏过,但是毕竟年头久了,
首先内机风扇噪音加大,甚至有时候晚上睡着了都被吵醒。
另外最重要的就是制冷效果变差了,去年加了一次雪种,但是没有什么改善。
卧室大概14平米,这个小一匹的空调目前有点力不从心了。
而且温控也差,和水银温度计相比,开27度节能模式,早上起来一看是24度。温控比较差
前几天去深圳沃尔玛空调柜台逛了下,听工作人员说二手空调回收价格只有100或者200元。
这么不值钱了吗,沃尔玛新的空调最低的一般是两三千,看到最贵的是三菱的,要一万多,这个就不考虑了。

某东找了这一款。1999元,看了下指标还行,大家看看行吗
小米(MI)米家大1.5P空调巨省电Pro 新一级能效 变频 智能自清洁壁挂式卧室客厅空调挂机35GW/V1A1 1.5匹变频一级能效35GW/N1A1

能耗比5.3,噪音最低18DB,适用面积16-20㎡。制冷功率850W,制热功率1230W, 保修6年

网友:
确实不值钱

网友:
不回收你就没用 就是抓住这个心理

网友:
京东以旧换新,抵扣400左右,柜机抵扣700

网友:
前两天刚刚下单的云米空调,1.5匹,新一级能耗,下单价1899,旧空调回收200元,新空调安装确认收货后一个星期还有200多的补贴返现,现在就空调就是不值钱,新空调不便宜

网友:
如果可以自己拆下来卖废铜也得300块,还有铝,关键是你自己能拆吗,人家一个工也是200块,不赚钱谁干呢?

网友:
卖出去4块一斤好像

网友:
你自已拆解,铜铝铁塑分开,肯定卖得超过100元。我拆过一个燃气热水器,光一个交换器就卖了95元,铁卖了12元。

网友:
用了15年了,早够本了。

网友:
卖铜值钱,就是不好拆,不好搬

网友:
京东以旧换新可以稍微多点。前两天刚换,原来是奥克斯定频1.5匹,用了21年都没修过,就加过3次雪种,声音太大用电太猛受不了就换了。在京东自营换了云佳1.5匹一级变频,以旧换新抵220块,另外还减150块,相当于值370块,废品站老板就开价200块。

网友:
铜还有铝算起来起码五百以上,但是人家要坑你没办法

网友:
买废品不值钱,还不如以旧换新划算!

网友:
如果是高层,白送都没人拆

网友:
叫费品收购的来,一样一样卖,可能高点

网友:
以旧换新选择性少。宁肯不要20元。

网友:
室内机噪音大可能需要更换风机轴承了,制冷效果差,加雪种还不行,可能是室外机散热片灰尘太大了,或室外机风机轴承坏,缺油,启动电容容量减小了

网友:
我觉得空调还是不要买小米的代工货了

网友:
容易拆还好,高空的话,可能你还要给钱他。  上个月才把客厅5P和房子1.5P的空调拆了,收到了400大元。其实也不算太旧,都是格力,差不多10年了,只是前面两年有用,之后一直房子闲置也没开过,这次因为装修,款式太旧换掉,当然一切正常,制冷也杠杠的。

网友:
两百抵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