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维修吉隆KL6210光时域反射仪

楼主(2023-06-06):
手头一台光时域反射仪,在开机过程中电池没电突然断电,充电后开机卡在启动画面无法进入测试界面。开机在进度条完成后,隐约见到一些横竖线条一闪而过,一直显示开机LOGO;正常开机的话,走完LOGO会黑屏2秒,然后显示测试界面。
正常开机画面:

目前开机画面,在此状态下摸黑设置红光源,也是没有动作,可以排除因显示路故障导致:

第一块主板,因该是主控电路。目前检查供电正常,晶振正常,复位电路正常。MCU是三星的S3C2440,暂不清楚系统是什么架构,按理来说应该不存在断电会造成系统崩溃的情况:

第二块主板,应该是测试电路。板载赛灵思的XC3S1000现场可编程门阵列和两块三星K7A403200B内存

目前初步判断电源板没问题,怀疑问题出在第一块板的内存或ROM芯片上;或者第一块板与第二块板通讯不良死机,已经加焊各部件故障依旧。不接第二块板开机也是同样的现象。由于我没修过此类机器,不敢盲目动手,希望论坛大神指点迷津,非常感谢!!

网友A:
看看屏幕和哪个芯片直连  重点检查晶振和供电电压   还有各个排线   或者异常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幕和哪个芯片直连  重点检查晶振和供电电压   还有各个排线   或者异常发热的 ...

屏幕和三星的S3C2440相连,晶振和供电都正常。

网友B:
掉系统了,要重新刷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掉系统了,要重新刷固件

谢谢,能不能明确指示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系统了,要重新刷固件

我觉得也像。不是掉系统,就是字库损坏了。

网友B:
ROM 数据要刷新下,断电出现错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 数据要刷新下,断电出现错误了

这个我知道,问题是线刷还是拆芯片刷?不过没有ROM文件也没用。

网友C:
再找一台下载ROM文件

网友A:
你要是有 另外一台一样的机器 可以拆下tsop48脚那个  我可以试试帮你读出数据  有编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找一台下载ROM文件

没有,就这一台还是咬咬牙才买的,平时很少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是有 另外一台一样的机器 可以拆下tsop48脚那个  我可以试试帮你读出数据  有编程器 ...

没有,就这一台还是咬咬牙才买的,平时很少用到。

网友D:
这个是05年左右流行的ARM9 处理器,  上面要么跑linux  要么WINCE;

你看看板上有没调试串口, 有的话接个电脑串口, 波特率一般是115200; 系统启动时会有打印信息, 异常时或许有打印信息打印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05年左右流行的ARM9 处理器,  上面要么跑linux  要么WINCE;

你看看板上有没调试串口, 有的话接个 ...

非常感谢!板子上有几个RX和TX接口,手头刚好有USB转TTL,接上去用串口调试软件监测都没有任何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