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M317可调电源DIY思路请教大家

楼主(2023-06-06):
在隔壁论坛发了个帖子,没人理会,很多大牛都没时间。
手头上有8V 18V多抽头变压器一只,铁芯和线圈都很实在,10A交流输出用大功率电阻测试10分钟变压器没有明显温升。想用来做个可调电源,手头上有好多片LM317,还有几个金封的2N3055,其他原件还有一些 LM1458,LM3578,LM324N,LM7805,LM7815,LM7812,HM6116,TLC272,MCP607,74ALS573,UA723CN,TIP41,MOSFET 25N10,25IRFZ20,LM7808,7031D 4001C,CD4051,DM7442N,LM2575HVT,LM2593HVS,MIC29152WU,LM317HV

变压器,原来发过图片,从一个固定输出电源里拆出来的

变压器抽头电压,抽头切换电路,主要原件

主电路图网上找的,不知道是否可行
有几个问题请教大家
1,多加几只2N3055扩大电流到5A以上是否可行?
2,BD139能不能用TIP41C TIP35替换?
3,该电源有没有什么潜在失控风险?
4,用手头上有的其他原件可以有更好的方案吗?
谢谢!

网友:
UA723CN+2N3055就可,资料网上很多。

网友:
我也觉得用723好

网友:
有大功率的变压器就有了基础,电路图网上很多,调流调压的都有,看哪款适合你

网友:
变压器有5A吗

网友A:
感觉你这个变压器不行

网友:
723+2N3055就可以了, 电压电流都可以调,

网友:
LM324+TIP41+2N3055的恒压恒流电源用作实验维修电源好用

网友:
去老站搜“DIY日记——0-30V可调线性稳压电源”帖子,作者:啊哲
就是317调压,前级用TL431切换输入,外形很小巧~~
输入电压切换可以手动,电路简单

许多网站都有这个帖子
百度文库:https://wenku.baidu.com/view/2ee ... B%E7%94%B5%E6%BA%90
道客巴巴:https://www.mydigit.cn/thread-394546-1-1.html

LM317扩流电路,去一乐 搜3AG1(三阿哥)的 帖子

网友:
要做到恒压恒流,短路不烧管才好用...............

网友:
多绕组挺好,可以做成自动挡减少压差损耗和芯片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你这个变压器不行

接过电炉丝,交流输出10A,10分钟没有明显温升,图片看不大出来绕组的粗细

网友B:
想要5A输出还不如用LT1084三端可调稳压IC,外围电路跟LM317差不多,无需增加扩流三极管,性能指标也更有保证。
此外若按楼主的设计图来做的话存在一定安全隐患,考虑到电压调节电位器长期使用后可能带来的接触不良(国产电位器中这种问题很常见),将会导致输出电压值随之产生跳变,并且是往高电压方向跳,有损坏用电负载的风险。可参考下图进行改进(主要是增加一只三极管,当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时,三极管将会导通,强行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
手册里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要5A输出还不如用LT1084三端可调稳压IC,外围电路跟LM317差不多,无需增加扩流三极管,性能指标也更有保 ...

谢谢指点

网友:
既然LM317多,最简单的办法是LM317多个并联,每个输出端串一个小电阻均流,然后再并,精度有保证。切换电路可以根据输出电压切换。

网友:
317有1.25V的最低电压限制,建议用723加管子扩流

网友(2023-08-10):
LM317,加均流电阻,可并联,最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