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三颗粒 第一个颗粒坏快太多 怎么屏蔽ch1 开成80g

楼主(2023-06-06):
  不勾选ch0 ch0没法开卡 怎么屏蔽ch1  开ch2和3 谢谢

网友:
第一个通道好像不能屏蔽吧,,反正我试过,能开卡成功,就是各种问题。

网友A:
屏蔽ch0,开ch1和2,需要添加一段代码,否则没有ch0无法开卡

网友:
我糊涂了……CH0坏块太多,为啥要屏蔽CH1

网友:
添加代码,然后指定通道容量

网友:
话说这种的直接焊下来挪地方应该也可以吧??

网友(2024-12-10):
引用 网友A:
屏蔽ch0,开ch1和2,需要添加一段代码,否则没有ch0无法开卡

能说一下怎么屏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