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2.8元的耳机换电池改Type-C充电口

楼主(2023-06-07):
就是这个小耳机
成色:散新
质感:塑料感强烈
音质:能响
状态:电池坏
链接:没了(下架了)
手里有这种耳机电池,买其他东西带了两个这个耳机,确实是新的,电池也确实是坏的

充电一段时间,充电仓有反应了,耳机有一只也充进去了,但是开机就关机,电池是肯定不行了,不是单纯的饿死了

耳机没有胶,很好拆

电池拆机的比原来的要小一些,大概0.4元一个,换上后测试小声音连续播放4小时没问题,可以了

拆充电仓换C口,发现充电仓电池鼓了

手里没有合适尺寸电池,先放气,胶带粘上用着

换C口,总算艰难的焊上了

外壳扩孔装回去

充电仓电池能给耳机充一回电吧,以后找到合适电池再换
这个耳机用来听小说还可以(我对音质没啥要求)

网友:
不错,这个价格不亏,也给自己找理由练练手。

网友:
改C口实用,现在的数据线基本都是C口, 不明白好多数码产品及小电器的生产厂家还是坚持用安卓口

网友:
价格很好,没有动手能力难得玩转。

网友:
原来是电池仓换接口,还以为是耳机换呢

网友:
眼力真好,这么小不易焊,动手能力强。

网友A:
换c口充电是不是要加电阻

网友:
外观好像小米的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c口充电是不是要加电阻

不加不能用PD充电器,正常的还是可以用的

网友:
换一个那种18650的充电仓

网友:
强大的动手动脑能力

网友B:
0.4的电池在哪里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0.4的电池在哪里买啊

闲鱼上,买回来挑出两个坏的

网友:
不错,要还有卖的咱也想搞一个

网友:
0.4元的电池,运费肯定不便宜吧

网友:
手艺不错,运气更加

网友:
为了统一接口真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