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原来摇表输出的是直流电,以前还以为是交流电呢

楼主(2023-06-07):
摇表这个工具,因为相当于发电机,以前以为是交流电,没想到竟然是直流电,估计很多人都误解了

网友A:
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兆欧表,也总被电

网友:
这个应该和雷电一样两种电荷放电,是直流

网友:
还好,此刻还不晚。

网友:
直接发出来的电应该是交流, 然后整流限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兆欧表,也总被电

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兆欧表,也总被电    +1

网友:
哦,我也以为是交流电

网友:
确实没注意

网友B:
只是测个漏电,500伏足以,380伏X1.4差不多也是500伏,所以交流直流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时候最喜欢玩这个兆欧表,也总被电

喜欢玩哪档,

网友:
我也以为是交流电。

网友:
不拆开大家看看?

网友:
摇表输出高压内阻非常大,以前常用摇表+电压表来测量稳压管和高反压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是测个漏电,500伏足以,380伏X1.4差不多也是500伏,所以交流直流都一样!

兆欧表好多2500伏的

网友:
交流变直流,不光把电送出去,还得跟表头对比啊

网友:
摇表特别有意思

网友:
有啥意思?只是没有强大的直流电源的办法而已

网友:
我也一直以为是交流电,谢谢楼主。

网友:
兆欧表是一种便携式仪器,用于测量电机或系统的绝缘电阻。

它可以由电池驱动或机械操作(手摇直流发电机),并以欧姆为单位直接显示。因此,它也被称为欧姆表。

(1)按照工作原理分类,兆欧表可分为手摇直流发电机式兆欧表和晶体管式兆欧表。
(2)按照读数方式分类,有模拟式兆欧表和数字式兆欧表。
(3)根据测试对象和要求不同,兆欧表大致可以分为普及型、主导型和专用型。

网友:
必须是直流,交流测不准。线缆很长时形成的电容很大,达到nF级,交流会有电流通过。其实摇表指针刚开始有小幅度,然后才趋于无穷大(绝缘的情况),这是给在测电路的电容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