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下施耐德的空开型号问题

楼主(2023-06-07):
请教下施耐德的空开型号问题

之前家里用的是EA9AN1C20

现在京东里面看了几家旗舰店 有  EA9ANC20    EA9AN1C20R

一种少了一个1  一种多了一个字母R

多了字母R的客户说是有单独包装。实际没什么区别。  请问各位师傅。。具体这3个型号有什么区别吗。是网络版和线下版的区别吗?

网友A:
带R的是线上版,第六位代表级数。

网友:
我觉得没太有关系吧,只要是正规渠道来的,不用担心,毕竟这玩意真要坏了可以自己换,就算是线下或网络版也不会让你用不了。真正要担心的是那些墙里地面的管、线,真要出问题就不是换一根那么简单了

网友:
买的少就网上来吧  五金店忒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R的是线上版,第六位代表级数。

EA9ANC20 那这个第六位没有数字的

EA9ANC20   EA9AN1C20  这2个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EA9ANC20 那这个第六位没有数字的

EA9ANC20   EA9AN1C20  这2个有什么区别吗

个人感觉,这两个都是1P,额定电流20A的吧,只是线上销售和线下销售的版本区别而已吧。。只要规格一样,都是可以用的,没有问题。

网友:
厂家编号,不必在意

网友:
具体区别要拆开对比才能发现。

网友:
施耐德的假货多

网友:
C20就是20安培的电流,其他参数并不重要,能装上实用就可以了

网友:
只用的起德力西正泰这种

网友(2024-05-11):
引用 楼主:
EA9ANC20 那这个第六位没有数字的

EA9ANC20   EA9AN1C20  这2个有什么区别吗

EA9ANC2这个型号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