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用18650电池换电蚊拍之前的铅酸电池,行不行?

楼主(2023-06-07):
想用这个办法,不改线路,行不行?

网友:
放心大胆地干!坛内的都换了

网友:
很行,啪啪更带劲了,拆掉220V充电部分,引出正负极外置充电即可,基本一年一充

网友:
充电电路要改,别的不用管,基本上用个带保护板的18650和一个4056充电板搞定的事情

网友A:
不改线路不行的。
18650电压3.7V,铅酸电池6V,电压不足,高压不够;充电的时候还容易爆炸。

网友:
充电还是要改的

网友:
电压没问题,需要改充个电电路,不能用原先的阻容降压电路充电了。外界一个4056充电板,用手机数据线充电。估计充一次点能啪啪很久。

网友:
换上18650,充电换上一C口小板子完美,就是感觉电容不耐用了,用久点就外壳开裂掉块

网友:
原来的小电池应该是4V的,用一节18650刚好。

网友:
我的才换了两个,但原来的充电电路是不能用了,自己额外加一个4056的充电板吧。

网友:
如果真是一年一充,那就直接换电池,改动就很少了吧?

网友:
这个可以,加个充电小板,加个锂电池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改线路不行的。
18650电压3.7V,铅酸电池6V,电压不足,高压不够;充电的时候还容易爆炸。 ...

从没见过6V的铅酸电池电蚊拍,都是4V的

网友:
充电部分全拆掉,18650直接替换铅酸。电池电用完取出来,用18650充电器充好再放回去用,也可以

网友:
没问题,换吧,一个是4V小铅酸,一个是4V锂电,合适的很

网友:
这个以前网友改的不少哈~

网友:
要改充个电电路

网友:
不改电路就要每次都拿出来充电或者引出充电线

网友:
改过铅酸电池的电蚊拍,用18650+4056充放一体保护板即可。

网友:
完全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