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我也做鱼缸灯,供坛友们参考

楼主(2023-06-07):
看坛友做鱼缸灯,想起自己也做了一个,也发上来,多个思路,供坛友参考。

一、捡的不锈钢方管,10*25mm,切下长度160cm。

二、用角磨机开窗,两边各留5mm,准备找点磨砂亚克力插进去做匀光板用,广告用12福LED白光灯条两条,用玻璃胶粘在底面。

三、一端开窗装个开关和DC座。

四、3mm直径不锈钢丝弯两个勾子。

五、装在鱼缸上,插上电,打开开关。

六、白天未开灯效果。

七、晚上开灯效果。

网友:
不整成彩灯?

网友A:
用不了多久,灯珠就生锈了,我现在都是把灯安装到玻璃外面,这样不会受潮了

网友B:
你应该搞彩灯啊,白光的LED太刺眼了。

楼主:
不想太花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不了多久,灯珠就生锈了,我现在都是把灯安装到玻璃外面,这样不会受潮了 ...

有道理,不过待装上亚克力后应该会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应该搞彩灯啊,白光的LED太刺眼了。

一点都不刺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道理,不过待装上亚克力后应该会好一些。

没用,除非你用胶把所有的口封死,不然就会受潮

网友:
楼主的活干的好,但是电源开关和插座,应该用电线引到外面来,一是好操作,再有就是防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用,除非你用胶把所有的口封死,不然就会受潮

也可以,移到玻璃外边,在人观赏的这面,这样灯光一点都不会直射观赏面。

网友:
这次看到了楼主的鱼缸全貌了。

网友C:
应该搞蓝色灯珠,使用蓝色灯珠的话,缸里面的水时间长了发黄变绿,但有蓝色背光就不显了。当初我是用的蓝色的背光,后来把背光关掉后发现鱼缸里面的水都是不能看的那种,黄绿黄绿的,但是鱼还是生长得不错不错得

网友:
挂勾制作精美,不锈钢方管开窗平整,手艺不错

网友:
用那种室外用的滴胶的灯带,防水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搞蓝色灯珠,使用蓝色灯珠的话,缸里面的水时间长了发黄变绿,但有蓝色背光就不显了。当初我是用的蓝色 ...

我这缸养了几年,有灯无灯水都不会发黄发绿,每天还有两三个小时半个缸会晒到太阳,缸壁会长藻,用刮藻刀刮下来正好喂鱼,无过滤,水一直很清。

网友:
有专门的铝型材带亚克力
可以贴LED

网友:
做的效果挺不错的,就是需要做好防短路。

网友:
这个缸不小啊,1米2以上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