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求助SM2258XT+1y的锁迪颗粒(453eab927e50)开卡报错

楼主(2023-06-07):
SM2258XT+1y的锁迪颗粒(453eab927e50)开卡报错,有没有大神知道什么情况,工具我只有这一个1y的,1z的工具不能开。

开卡过程就一直卡在这里,长时间后报错。

PS:目前的工具是 SM2258XT_SNK1Y_PKGS0110A_FWS0115A

网友:
跑个RDT再说(

网友A:
这个颗粒在58H上的损耗特别高,搬到58XT上一定要跑下RDT,我同样两颗64G,搬到58XT上最后只能开出80G。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颗粒在58H上的损耗特别高,搬到58XT上一定要跑下RDT,我同样两颗64G,搬到58XT上最后只能开出80G。擦了 ...

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

网友:
这个怎么难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你用的什么工具

试试这个版本。最好先清空一下颗粒,然后跑RDT。

网友B:
用你现在的工具就可以  贴满4贴  不用改直接开   贴两贴改参数

网友:
2258XT 随意垃圾  但是可开性 很广

网友:
再扒拉扒拉大神们的帖子吧,参数再改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现在的工具就可以  贴满4贴  不用改直接开   贴两贴改参数

啊?还必须要4贴啊?是不是就是每个通道的CE0要有真实ID才能开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你现在的工具就可以  贴满4贴  不用改直接开   贴两贴改参数

求个两贴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