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一个美容蒸脸的控制板

楼主(2023-06-07):
美容蒸脸的机器,很大。立式的1米多高可移动,带一个C型臂,里面产生蒸汽吹出来,里面的全套控制系统就是一块巴掌的小板

面板

温度、时间和调节的调节与显示

背面

接插连接都有标识

电源整流滤波,有12V和5v

单片机的核心

白色贴纸的是蜂鸣器

一个LED指示和风扇输出

220V进来后通过可控硅来控制输出到PTC加热

主板供电全套

12V小变压器

亮了
简单测试了一下,温度显示从0-30可调,仅仅控制的是PTC输出的电压高低,不是真实的温度值。模式0-7也仅仅对应的是风扇转速,控制风量大小而已。感觉就是高科技高大上外表下的玩具,唬人的

网友A:
注意要控制只能蒸到3分熟,正如俗话说得看着有点脸熟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要控制只能蒸到3分熟,正如俗话说得看着有点脸熟即可!

看着有点脸熟即可!

网友:
还是工频变压器的吗

网友:
面板上都是高大上的外国字,就不能用个中国字吗?

网友:
线路板还是比较规整的。

网友B:
这应该是美容院的东西,大同小异,基本构造就是单片机当做定时器和档位控制,加热、震动、脉冲等等。

网友:
谢谢分享,又见死S特T惨C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美容院的东西,大同小异,基本构造就是单片机当做定时器和档位控制,加热、震动、脉冲等等。 ...

是的,尽管功能不复杂,用单片机就显得深不可测,高不可攀

网友:
拆个单片机,数码管,好像能做个时钟了

网友:
这,蒸的乃是女人口袋里钱

网友:
就算是“高科技高大上外表下的玩具,唬人的”也能轻松挣到爱美人士的钱

网友:
货卖一张皮,小马拉大车

网友:
都上单片机了,还不带温度控制。

网友:
电源控制板做工不错,可以DIY他用。

网友:
无非就是单片机里面写了几套程序,对应不同的定时、功能

网友:
还是女人的钱好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