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点理解工厂为什么喜欢买铝线了

楼主(2023-06-07):
卫生间一个热水器,一个浴霸,2.5mm2的线用了十几年了,想换下线。

从空开到卫生间大概10米远(线长)。
我不是要买铝线,是无意中看到了铝线的价格。
武汉二厂官方店:

4平方铜线 BV线 260元/100米
6平方铝线 BV线  62元/100米
10平方铝线 BV线 95元/100米
以上三种都是单芯。
难怪工厂喜欢用铝线,没打算用特别长的时间的话,铝线还是划算。

还有1.5平两芯线BVVB 247元/100米。如果没有好方案,打算买一卷这个线。其它地方也有时候用得着。
卫生间换线的话,放两根双芯线,火线一根,零线一根。用热缩带分下色。

1.5平两根应该比2.5平大些吧,理论上3平方了。我的进户线是用的两根双芯BVVB,2.5的。当时也是买一卷4平方的划不来。

网友:
电流大,光线上发热的损耗都不少。

网友:
好像2根1.5的顶不了一根3.0的 ,电流会自动跑电阻小的线,达到平衡

网友A:
10平方的铝线,总比4平方的铜线阻值要小了吧。

电阻的大小与电线的材料、长度、截面积等因素有关,因此需要知道电线的长度才能计算出电阻的大小。

假设100米4平方铜线的电阻为R1,则其电阻公式为:

R1 = ρ1 * L / A1

其中,ρ1为铜的电阻率,L为线长,A1为线的截面积。

假设10平方铝线的电阻为R2,则其电阻公式为:

R2 = ρ2 * L / A2

其中,ρ2为铝的电阻率,L为线长,A2为线的截面积。

根据铜和铝的电阻率数据(在20摄氏度下),可以得到:

ρ1 = 1.68 × 10^-8 Ω·m
ρ2 = 2.82 × 10^-8 Ω·m

假设100米的电线截面积为4平方毫米,则A1 = 4 × 10^-6 平方米。假设10平方毫米的电线截面积为10平方毫米,则A2 = 10 × 10^-6 平方米。

将上述数值代入电阻公式,可以得到:

R1 = 1.68 × 10^-8 * 100 / (4 × 10^-6) = 0.42 Ω

R2 = 2.82 × 10^-8 * 100 / (10 × 10^-6) = 0.282 Ω

因此,100米4平方铜线的电阻为0.42Ω,10平方铝线的电阻为0.282Ω。

网友:
厂里的电工喜欢用铜线,是因为剪下的铜能拿去卖钱。

网友B:
还有铁线的。更便宜

网友:
铝线升一算,如果按楼主的这个价格看还是铝线合适,家用也是铝线合适

网友:
大概铝线是咱们的专利。~

网友:
不怕氧化铝钱可以。但不会氧化吗?

网友:
铝线做好接头还是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平方的铝线,总比4平方的铜线阻值要小了吧。

铝线的性价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铁线的。更便宜

铁的就算了吧

网友:
不仅仅是线路电阻的问题,如果只是电阻的问题,全部用铝都没有问题

网友:
才知道原来价格差那么多啊

网友:
国内缺铜,所以用铝线。做好接头的话铝线倒是也能用

网友:
铝线不止是便宜,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是重量轻,尤其是架空线,同样导电性上重量越轻越好。对工厂来说,这两样都很重要,尤其是在要节约成本的情况下,肯定会优先选择铝线。

网友:
铝代铜一般按3/2计算截面,铝线主要问题是会氧化,通常两三年接头部分就会出问题

网友:
铝线省钱是必然的,汽车都有用铝线束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