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茶壶的热敏电阻工作的时候有没有电压

楼主(2023-06-07):
一个几乎新的电茶台,不论放不放水壶,都显示e1,e1一般是没有壶的意思,通电后在电路板上测ntc,电压0,是不正常?

网友A:
NTC都接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的,看看上拉电阻是不是损坏了。

网友:
理论上热敏就是组成分压电路的一个电阻,那么必然有电压。

要么有上拉电阻,要么有下拉电阻一起组成,输入到单片机采集数据。

没有电压,应该是上拉电阻开路或有并联的抗干扰电容短路等等原因。

网友:
壶 壶壶里有温度传感器或你不是原装壶,

网友:
没有供电吗?

网友:
新的就找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NTC都接上拉电阻到单片机的,看看上拉电阻是不是损坏了。

看pcb看的晕,但是没找到电路图。我看看能不能画出来

网友B:
把感温线上并一个100k的电阻,开机试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感温线上并一个100k的电阻,开机试一下就知道问题所在了。

研究的过程突然发现我认为测温线就是配件上的两条线,而且也是100k左右,但是看接线图,是一条地线和另一条线组成测温,如此的话不排除壶拿错了。或者我测量位置不对。跑了下电路,温度原件的两条线分别进入ic的两个脚。

网友C:
是不藕合器接触不好(当然也可能壶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藕合器接触不好(当然也可能壶不对)

壶放上以后,在电路板上测试都是通的

网友C:
在主板上顺着热敏量上拉电阻上下端电压(注意大多为阻容降压热地要防触电,带个一次性聚乙烯手套或丁腈手套稳当),假设上端为5V下端为0V则拔插头断电测热敏两端电阻,不短则上拉断路,短路则焊开并联电容一端量电阻,还短则焊开单片机输入脚再量如还短则是铜箔有短路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主板上顺着热敏量上拉电阻上下端电压(注意大多为阻容降压热地要防触电,带个一次性聚乙烯手套或丁腈手套 ...

晚上试试,没有原理图,直接看pcb麻烦,好在是单面

网友D:
木有看见NTC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有看见NTC

ntc在茶壶里面,两条线,侧电阻98k

楼主:
综合了楼上几位的思路,特别是直接接一个100k电阻测试的思路,发现电路板是好的!
那就奇怪了,原厂配套的东西,电路板和壶不兼容?电路板应该是三条线,地线和两个信号线分别实现水位和温度功能,但是万用表测试地线和两个线完全不通

楼主:
基本知道了,研究了很久,但是答案很简单。
茶台分全自动和半自动,壶也是,不通用。
从原理上看,半自动壶耦合器外圈是地线,全自动壶耦合器外圈是传感器公共线。